[银灿] IS903量产后出现executed fail无法识别闪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08-10):
淘宝买的新U盘想试试量产,结果遇到了跟这两个帖子里类似的情况,识别不到闪存,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382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3505
查了半天才明白到是掉盘了,原因应该是量产时没有勾选DDR(看别的教程说toggle闪存不需要选就没选……)。
解决方法
短接8733-ACA8及上方R21電阻,插上電腦後再移開短接,即可被程式讀取。

http://jyb999888.blogspot.com/2018/12/is903.html

网友(2020-10-14):
太感谢了,按照这个方法救回了我的u盘

网友:
真是好方法

网友(2021-08-08):
带写保护的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