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p2云台摄像机(移动和慧眼)

楼主(2019-08-10):
朋友送了两只全新的大华p2给我,带云台的监控摄像头,应该是移动和慧眼的定制产品,只能连接移动和慧眼app。拆机看做工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焊下闪存刷普通版本的固件,从而还原到普通摄像头,有懂的老板吗?看样子很像乐橙的摄像头,不知道能不能公用固件?

楼主:
新版社区没人吗

楼主:
没人理我啊

网友A:
话说真是奇怪,,,怎么这贴没人回呢。。。。这种刷固件估计是不行的,因为每个摄像头都有独立自己的sn,如果直接刷,,,,,同一个sn两个摄像头用想想会发生什么。。。。。不过可以试试看看有没有找到大华后面的后门端口,用大华软件看。不过乐橙是肯定不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真是奇怪,,,怎么这贴没人回呢。。。。这种刷固件估计是不行的,因为每个摄像头都有独立自己的sn,如 ...

谢谢解答,要对码的话就麻烦了。折腾起来很费劲。可惜这两个新设备了

网友(2020-01-08):
回复一下。把25Q128焊下来,找大华乐橙tp1的固件(不是升级包),把tp1固件用16进制编辑器打开,查找ASKII栏目里面的序列号部分,找到后把P2底座上的序列号替换进去,刷回25Q128(建议原和慧眼的固件先备份下)

网友(2020-03-26):
我手里找到固件了,没有,刷机软件,谁有软件给我一个,我测试一下固件,我的邮箱:18619924@qq.com

网友(2020-10-15):
你的搞定了?你可以直接局域网地址加:8090 直接访问摄像头设置,然后把注册的域名改到大华的,就可以在乐里注册了,下载就是高不明白,怎么让其一直录像我0O 158738341 欢迎交流

网友:
你的搞定了?你可以直接局域网地址加:8090   admin直接访问摄像头设置,然后把注册的域名改到大华的,就可以在乐里注册了,下载就是高不明白,怎么让其一直录像我0O 158738341 欢迎交流

网友B:
IPXXX.XXX.XX.XXX:8090  admin   设置 和慧眼地址改为    rs.lechange.cn 就可以使用乐橙注册了

网友B:
大华p2云台摄像机(移动和慧眼)直接 局域网里 乐橙 使用局域网工具 查看到IP  然后 电脑局域网 IP:8090   admin 访问,设置和慧眼 这项 把注册地址该为:rs.lechange.cn   9084 这样乐橙  就可以注册使用了,我的0o:158738341相互讨论

网友(2021-05-11):
浏览器访问 摄像头IP:8090  无法浏览,和慧眼P2,求助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XXX.XXX.XX.XXX:8090  admin   设置 和慧眼地址改为    rs.lechange.cn 就可以使用乐橙注册了 ...

请问是直接用浏览器访问,还是需要其他工具访问,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好,大华P2F能否利用起来?

网友(2021-07-11):
和慧眼设置改了也注册不了啊

网友(2021-09-18):
看看怎么弄的

网友:
看看怎么操作的,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B:
大华p2云台摄像机(移动和慧眼)直接 局域网里 乐橙 使用局域网工具 查看到IP  然后 电脑局域网 IP:8090   ...

admin 账号不存在怎么弄

网友(2022-05-08):
引用 网友B:
大华p2云台摄像机(移动和慧眼)直接 局域网里 乐橙 使用局域网工具 查看到IP  然后 电脑局域网 IP:8090   ...

好像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