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笔记本背光问题

楼主(2019-08-10):
谢谢各位朋友,问题已解决,推理+检测后我觉得是背光的高压板有问题,所以我8块包邮从马家买了一套笔记本屏幕LCD改LED的灯条配件,经过几小时无数次的拆装后终于改成LED的啦,屏幕显示完美无漏光无光斑亮度极好,显示效果与原装无异,但是结果就是最后一次组装时屏幕被我捏裂了2个脚遗憾啊不然就十全十美了,,,,,

有台笔记本,按开机键后,屏幕背光亮一下就不亮了,开机后品牌logu只能看清一下背光就灭了,然后正常进系统使用,只是背光不再亮了,我用手电筒照屏幕能看见显示内容,我只能外接显示器使用,请教这个问题是哪里故障?是主板问题还是背光高压板问题,原机是lcd的,能否改成led背光解决?请有经验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改,但是散光问题不好处理,

网友B:
  不值得改  直接换一台  ,现在二手也不贵 ,前一点时间弄台 W520 Q2000显卡  1500大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但是散光问题不好处理,

我是怕改后问题依旧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值得改  直接换一台  ,现在二手也不贵 ,前一点时间弄台 W520 Q2000显卡  1500大洋  …… ...

关键是值不值得换,现在我才是用在工作室里刷刷手机机顶盒之类的用途,背光不亮可以外接显示器用但是始终不方便,

网友:
背光供电 背光使能 亮度ADJ 都正常 就是正常显示状态 笔记本用FN调亮度到灭屏 就是控制ADJ信号的大小
哪个引脚 我也不清楚 笔记本主板的屏接口不是都按照标准定义来的
另外ADJ电路故障或者设置亮度最小时 也会引起你说的现象 自检LOGO出来后 在开机过程中加载了亮度控制程序 因为设置原因导致息屏
背光保护更多的是干脆不亮或上电触发后屏幕在极短时间内闪亮一下后熄灭( CCFL有时表现为不定时保护 严重的背光问题也会引起主板掉电保护) 背光使能和背光供电出问题是干脆不亮
如果你看不太懂 建议送修以免扩大故障造成不必要的维修费用增长

LCD是液晶显示屏(Liquid Crystal Display) 不能表明背光种类是CCFL/LED
最近总是没打完就发送了 奇怪

网友:
若背光亮的时候偏红则是灯管老化,否则是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
联想 Y430  LED屏幕 独显 300块 还的是好成色 , 改背光也不少钱  以前南京有人改 有套件  现在不做了 ……

网友:
ccfl都是用的时间长了,灯光两头焊接的地方高温氧化,虚焊了,开机一瞬间能亮,然后就过电压保护了。拆开重新焊一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但是散光问题不好处理,

经过我多次实践,散光光斑漏光等问题是装配不对导致,我的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安慰一下,确实改得很均匀

网友:
我那个显示器快10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要改了

网友:
可惜了,屏幕就这样废了,搞个台式机显示器外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