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电视机出故障了

楼主(2019-08-10):
50寸的液晶电视机,比较早期的了。
现在故障:通电,电源指示灯亮,按动轻触开关或者遥控器电源键,跟正常时一样,电源指示灯慢慢闪烁几下以后熄灭,电视机开机声音响起,按照正常时候,屏幕就显示了,可是现在屏幕不显示。

按动遥控器其他键,指示灯快速闪烁然后熄灭。跟正常时相比,正常时按动其他按键应该没有这个指示灯闪烁现象,直接切换,而且指示灯闪烁时亮度比正常低。
不会修电视,按照一般描述能否大约确定那儿问题?如果是电源板,似乎容易更换。其他坏了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仔细研究一下,同样档次的电视差不多一千稍微多点就可以买到,但这么大的电视扔之可惜,可自己不会修似乎也没有办法。

网友A:
你都说了自己不会,那就别折腾了。电源板有木有问题,表一量就出来了,电源板好就是背光出问题

网友B:
用手电照一下屏幕看能不能看到显示,能看到就是背光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自己不会,那就别折腾了。电源板有木有问题,表一量就出来了,电源板好就是背光出问题 ...

晚上了不方便拍照,已经拆了,感觉有可能是电源问题,电源的话还好办。如果仅仅是背光问题,盲条USB播放应该出声音,遥控器控制时不应该呈现电源指示灯闪烁现象。

楼主:
看不出那张更清晰,拍的先发上:

开机,后边这块板上一个红色指示灯一直闪烁,不知这是不是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电照一下屏幕看能不能看到显示,能看到就是背光系统的问题

没看到显示,不知是不是电源问题,按动遥控器按键红色电源指示灯闪烁,且亮度低,这是以前没有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显示,不知是不是电源问题,按动遥控器按键红色电源指示灯闪烁,且亮度低,这是以前没有的问题 ...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维修必备万用表,测量一下背光电压,看背光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维修必备万用表,测量一下背光电压,看背光电压是否正常 ...

背光应该只控制屏幕,正常进入步骤,即使无图像,喇叭声音应该有-----比如开机,等待一定时间按动电源开关,每次正常就是进入HDMI输入。按动选台器的遥控器选台,至少对应的电视台声音应该有

网友:
这是什么鬼液晶电视????这是长虹的节能型等离子电视机!而且还是3D51C2080的等离子。。。那个LED灯闪的板子是等离子特有的图像控制数字逻辑驱动板,楼主连液晶电视和等离子电视都分不清么?混数码论坛这么久了,都数码9段了。。。。。。等离子跟液晶的工作方式不同,哪来什么背光电路。。。查电源180V的屏高压,查XY板的各个供电。。。借楼上的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