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美的空调不制冷,室内机显示P0,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08-10):
刚准备洗澡睡觉的,发现空调不制冷了,具体现象是室内机风机启动有风,过一会室内机自动关闭同时显示P0,过一会又会启动还是风机转,如此反复。打过售后电话,售后说可能是什么模块保护了,不清楚怎么回事,明天维修人员才会上门检查,发个帖询问下坛友是什么故障?

这是空调型号。

楼主:
是不是由于台风利奇马,风大雨大导致的?

网友A:
我的美的前两天显示过P4,一会儿又自动开机了,查了下说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P0应该也是哪个传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B:
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老是听商家的忽悠买变频空调,为了跟随大众的步伐?为了那么一点舒适感?别告诉我省电哈,卖那价格纯粹就是坑!你这大概要换变频板子,要是在保修期间还好,过了保修期……呵呵维修费用能买三分之一的定频空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由于台风利奇马,风大雨大导致的?

电路板和指示灯说明。。。通常是在。。外机里面。。。

外机顶盖打开的里面可能会有说明书和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老是听商家的忽悠买变频空调,为了跟随大众的步伐?为了那么一点舒适感?别告诉我省电哈 ...

当时买了2K多吧,还在保修期内。

网友D:
本来想发个故障代码图片的,手机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和指示灯说明。。。通常是在。。外机里面。。。

外机顶盖打开的里面可能会有说明书和电路图。。。 ...

这会也不可能爬到外面查看了,只能等明天维修人员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美的前两天显示过P4,一会儿又自动开机了,查了下说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P0应该也是哪个传感器出问题了 ...

没听清售后说的哪个模块保护了。

网友E:
P0室外机IPM模块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想发个故障代码图片的,手机发不了

我这个帖子就是用手机发的,回复也可以发图片的,点回复里的右上角会出现高级回复,那里可以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P0室外机IPM模块保护

能否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
坛友风机好人,照猫画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m.sohu.com/a/223319340_662688

感谢坛友。不知道我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的确ipm模块保护,换外机板吧

楼主:
今天售后的人一来,空调又没问题了,我也是醉了。再用一段时间看看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售后的人一来,空调又没问题了,我也是醉了。再用一段时间看看吧。

这个真遇到过,还是好几次
去修电视,我一去开机就正常,摆一两个小时龙门阵还是正常,用户以为偶然,一走第二天又出问题,好几次了
不过最后还是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真遇到过,还是好几次
去修电视,我一去开机就正常,摆一两个小时龙门阵还是正常,用户以为偶然,一 ...

用到今天还没出现问题,到明年年底就过保了,希望过保之前把主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