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金士顿101 G2,16GB, 0xBF + 983C98B3 , 求主控型号

楼主(2019-08-10):
应该是正品,好难拆 ~~~ 随便砸不几下 没有拆成功 ~~~

 主控厂商: SSS(鑫创)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 0xBF

===
这个是啥型号?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 - Toshiba(东芝)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32GB
===
貌似屏蔽了一半然后 量产的 ?

完整检测图

楼主:
试过好多型号, 6677, 6691,6692 , 都失败了。。。莫非有啥诀窍 ?

网友A:
只能换板子 3S只有扔一条路可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板子 3S只有扔一条路可走

您的意思是换主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换主控吗?

见到3S就跑就是了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忠告 ~~~

网友B:
这种容量的为什么不老实的入个CZ80 写入100M也比这个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容量的为什么不老实的入个CZ80 写入100M也比这个强吧

收垃圾收着玩 ~~~ 本来是收MLC SD卡 ~~~ 顺带捎上的 ~~~

网友:
我有个3s6691的可以量产  8g的

网友(2019-12-12):
同样遇到,单位发的,32GB,速度慢,还无法量产……TLC芯片!唉

网友:
拆了芯片上3281AB,黑片工具开卡,技术贴我在论坛发过

网友(2020-02-22):
手上有个旋转的3s 金士顿 量产过usb cdrom 但是启动不了 后来改回来 只能装东西 写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