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山寨ATX 睿驰335台式机电源

楼主(2019-08-10):
今天收了一块GTX970显卡, 由于功耗太大 在仓库找出一个300w左右的电源独立给显卡供电
结果显卡正常点亮可以 一玩游戏就蓝屏 黑屏 怀疑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
仔细看了一下电源,掂了掂重量 感觉像是山寨货 废话不多说 先上图显卡是索泰的970至尊版 8+8供电 功耗有点高
后来用了两个电源成功点亮

山寨电源外观图 通过散热孔观察内部 做工很烂

保修贴纸上的时间为2014年9月份 在仓库吃会有点时间了

电压 电流参数

拆掉顶部的四颗螺丝就能拆下

成功拆开

断开风扇和被动FPC,就能拿下上半部分

寥寥无几的原件

这散热片真够敷衍的

四颗二极管整流

风扇电压12V0.08A 还算比较静音的

下面看这个被动FPC

换个角度 看不见里边的铜线

撕掉塑料纸

拆开上盖 配重铁片出现了

取出配重铁片

这是什么操作

垃圾电源全家福

好了 拆解完了 进垃圾桶 有问题欢迎一起探讨 不喜勿喷

楼主:
为啥图片总是歪的  我在手机上看是正常的啊

网友:
假货害人啊

网友A:
以我的经验来看,从窟窿眼往里看散热片就能区分好坏

网友:
即便是山寨的也别扔呀,留着拆件或者改成可调电源之类的也是极好的,混数码之家的坛友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收集各种垃圾,你这不是合格的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来看,从窟窿眼往里看散热片就能区分好坏

对的,这种T字型打孔的散热片基本都是山寨货

网友:
看散热片就凉了~

网友:
GTX970最好有400-500W的电源才可以愉快的玩耍。加上U的功耗,即使真的有300W额定输出功率的大品牌电源,留下的余量也不多,何况是这种在功率上虚标过的山寨电源

网友:
双电源我很多年前玩超频为了破记录也玩过,当时大厂的那些1000w的模组电源还很贵,我就买了2个500W的这么玩,
不是说不行,只是双电源并联对DIY的要求、限制很高的,最好是同样的功率,甚至是一模一样的电源,不然不是连累比较功率比较高的那个,就是把功率低的累死。其次还需要买一根ATX启动线,把两个电源都插上转接线,转接线那头再插主板,显卡也是一样。转接次数过多有个问题,容易接触不良或者两个电源配和不好,弄不好就是炸主板、显卡。
我是建议日常使用就不要冒险了和这么折腾了,还不如直接怼个400瓦以上的电源,现在二手的也就几十块钱,还是大厂的。

网友:
垃圾电源   ,这种T型散热器正品很少 ,航嘉的Y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