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VFD屏计算器夏普CS-2212H交流供电改直流供电加电池

楼主(2019-08-10):
夏普CS-2122H荧光vfd屏计算器从交流供电改直流供电
这个计算器入的二手的,因为工作需要(其实是想装b:titter:)
由于这个计算器只能插220V电源通过变压器转换27v和5v两组交流电压使用,特别不方便,因此有了此贴,供想改VFD屏计算器的垃基佬们参考
经过测试原变压器产生的电压,得到27v和5v交流两组电压
然后我通过电池、保护板、dc-dc升压板、的方式改成了直流的充电的计算器。
原来主板的5v电压和电池我接到了升压板输入端,升压板输出端接原来主板上27v交流经过整流桥转换的输出点,调好升压板的输出电压为21v左右就可以正常显示(实测是14-27v都可以亮,再高怕烧了),通过电池保护板(输出1A电流)可以充电,电池3600mAH,实测满屏12个8显示不关机能续航6小时

改的地方的全部内容

改的地方的全部内容

升压板

升压板

充电口用的热熔胶

充电口用的热熔胶

需要长螺丝刀

需要长螺丝刀

改完的效果

改完的效果

改完的效果

改完的效果

开关用在电池上的

开关用在电池上的

楼主:
具体思路如下

具体思路

具体思路

网友A:
原计算器变压器是输出交流27V和交流5V两组交流电压给计算器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计算器变压器是输出交流27V和交流5V两组交流电压给计算器供电么?

是的,我发现直接换上直流供电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每天要充电也是麻烦啊

网友C:
我也看中了这机子,想买个没舍得,为什么没有led的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天要充电也是麻烦啊

不用每天充电,我的意思是如果满屏数字连续亮屏的话,续航才不行,如果是断断续续使用就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中了这机子,想买个没舍得,为什么没有led的计算器?

我是某鱼捡的,60

网友:
很新啊,楼主估计是财会

网友D:
这个减法怎么用的?我一直没搞明白,比如123-321应该如何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减法怎么用的?我一直没搞明白,比如123-321应该如何按键?

红色的那个按键就是,但是好像不能加完几个数字后马上用那个键算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中了这机子,想买个没舍得,为什么没有led的计算器?

也许led的屏幕很耗电吧,我有个普通液晶的计算器用了3年多没换电池还和新买的一样有电

网友E:
真漂亮,我弄了个OLED版本的。。

还有个视频,没有传完。。可以优酷搜索  3.12寸OLED机械青轴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上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xNTYxNTM4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666我也想做个机械键盘的oled的,但是因为最近迷上了VFD屏,所以入了这个
你这个计算器花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漂亮,我弄了个OLED版本的。。

兄弟,有资料吗,最近想搞个oled的装逼用

网友(2019-11-22):
我19咸鱼捡了一个,比你这个成色差点,就连内部都插电,芯片还是牛屎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中了这机子,想买个没舍得,为什么没有led的计算器?

同求,这几年我一直在找,为什么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这几年我一直在找,为什么没有呢.

这个我有三台,VFD屏还带打印小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