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根1.2m T8 16W佛山照明LED灯管

楼主(2019-08-10):
隔壁小店准备丢的一根灯管,我捡回来拆了看看,因为上次捡了两根修好了,都是坏电容,这次也试试看能不能折腾好

▲我家里也用这个牌子的16W LED,比杂牌的看起来舒服点,起码色温看着顺眼不少。

▲这次折腾出来开壳神器,1.5CM宽的凉茶罐剪下的铁皮,一端用锉刀打磨锋利,一端折弯90度可以方便用尖嘴钳夹住。

▲顺着塑料端盖插到底,一圈下来大概插几次就好了。

▲完美无损开壳,粘端盖的胶看起来像玻璃胶,上次拆的杂牌灯管用的704。

▲灯板和驱动之间用了柔性排线连接

▲灯珠看不出是什么,反正是多颗串联的。

▲从接线标识可以看得出来,FSL和大多数灯管一样,两端通电的。

▲驱动和端盖连接的是一根铜线,焊接好再插进去,外面引脚压夹固定的,为了取下驱动只好用力扭断导线了。

▲芯片用的三个脚的,仔细勉强看出99110的数字,通电没反应,上阻容能点亮灯管,说明可能IC挂了。

▲IC上面有一个小凹坑,确定是它挂了,只好放弃维修了,后面不小心还给电容咬了一口,IC挂了忘了电容还会存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atasheet-pdf.com/mobile/1258877/BP9938E.html

我宁愿拽断再焊线好了,这个芯片和我的不一样,我的是99110,多了个贴片电容C1: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宁愿拽断再焊线好了,这个芯片和我的不一样,我的是99110,多了个贴片电容C1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758d1382sNIBfO&id=598740057627&cm_id=1401053355 ...

原来是9911C,为了买个ic得搭上别的东西,貌似也没别的东西撸,有点难为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9911C,为了买个ic得搭上别的东西,貌似也没别的东西撸,有点难为情 ...

先加入购物车,等以后有别的东西要买的时候一起顺带,单独买运费不划算

网友:
FSL还是一如既往的烂

网友(2021-02-13):
都是散热不好热的祸。

网友(2022-10-12):
现在的产品质量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换个驱动,别浪费了

网友:
这种灯管是直接在以前镇流器的灯上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