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可孚制氧机(OX-3-01TW0)拆包装试用评测

楼主(2019-08-10):
       拖延症严重了,这本来是去年12月买的机子,当时拍好的照片,是想使用一段时间后,好好整理一下再发,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对以后有需要买制氧机的坛友能有些借鉴吧,结果拖了这么久。为了更好的观看和减小图片的数量,把一些外观图片合并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观感。

制氧机是买给父母用的,据说有心脑血管病或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吸些氧有好处,实际使用中和卖家店铺介绍还是有些出入的,因为在这之前用过一个姐姐家的制氧机,具体体验对比评测后面再说吧

  双十二活动买的,顺风物流,外包装双层纸箱,还不错,挺结实的.

内外包装合影

打开内包装,泡沫垫也不错

取出制氧机

这是里面的附件和赠品,氧气管、氧气袋、血氧仪,因为当时雾化器在机器的储物盒里,质量也不怎么样,就没拿出来拍照 。

这是机子正面开机的样子,制氧机上面的黑色部分是防滑橡胶,手感还可以(不过老化后可能就难受了),仪表部分与机壳贴合的不是太紧,一扣有缝隙,雾化杯底部蓝色照明不错,可以看到杯中液体的液位,这里开机的时候还可以看出机器的几大缺陷,如图,氧气流量计显得有些粗糙,

机子的正面和背面,还有放大的流量调节面板一起,流量计虽有照明,可是刻度却在边上的黑色区域,晚上根本看不到流量浮球所在的刻度,所以自己用铝箔胶带剪成细细的条状,当刻度线粘上了。

背面的铭牌和注意事项。

这是顶部的仪表和开关部分,开关都是触摸开关,有吸氧、雾化和定时开关。上面可以显示氧气浓度,设定吸氧时间、电源指示、累计计时,这里也有一个大问题,是累计计时,只能整小时的累计,比如我要是每次都使用55分钟,它的累计时间就会始终是零了,这点就有些形同虚设了。

触摸开关放大,一共三个,供氧、雾化、定时,在选择供氧或者雾化时压缩机开始工作,同时氧气分子筛也在进行气体交换,雾化提供的是压缩空气。

这是左侧面和右侧面的合并图,右侧上面是电源总开关和复位保险,下面是搬机把手,把手部位有条形进气口,黑色也都是防滑橡胶。制氧机左侧是接雾化口和一个备用口,外形和右侧应该是对称的,

右侧局部放大,电源总开关和复位保险

开关放大,上面的电源开关有些黑了,把电源开关和复位开关放大一下看看。开关还是不错的,面板大,手感好,还有防尘胶套。

左侧局部放大,雾化口和一个备用口,这里的出气接口是一个带螺纹的盖堵着的,用的时候拧下就能接管子,只要是机器运转这里就有气输出,这里只是压缩空气,提供雾化器使用的 。

把手里的进气口放大

再看湿化杯,上面有氧气输出接口和安全泄压阀,当氧气管有堵塞或因折压不通气的时候,压力超过30-40千帕时就会泄气减压,并发出哨声报警。

取出湿化杯的样子,

放大看看,底部湿化杯进气接口和照明LED

湿化杯,取出的湿化杯拧掉上盖加入纯净水或是蒸馏水,氧气是先从内管底部进入,上至泄压阀处,再从外管下至湿化杯底部,经过纯净水湿化的气泡从底部上到杯体内部,最后输出。

湿化杯的底部,中间是进气的内管,

顶部储物盒,里面是放的带雾化器的氧气面罩,平时氧气管可以收纳其中,上盖合页有闭盖弹簧,上盖与下边框有三对磁铁,保证盒盖闭合紧密,这个设计很不错,方便

取出杂物可以看到底部的过滤器,掀起钢丝提手,一提就掉

过滤器底部,一个进气口一个出气口

过滤器上部有一钢丝提手,方便提出过滤器。过滤器里面有三个气室,两端分别是一个进气室一个出气室,里面都有海绵过滤,中间是过滤纸气室。属于一次性配件,问了售后说是1年更换,价格50+,在这里累计计时就显得重要了,难道一年用不了几次和天天用都要换吗?还是按累计使用时间来换更好吧。

这是底部的万向轮,还是挺顺滑的,前面两个有刹车装置

这是制氧机底部,有内部散热风扇的出气口。

使用说明和合格证

这是以前用的姐姐家的老制氧机,康尚牌的,净重15公斤,我买的可孚的制氧机净重13公斤。

两款制氧机的使用动态图。
可孚的

老康尚的,出气孔大,流量也大(调到4L),感觉反应也强些。

    制氧机展示完了,下面说说使用心得,以作评测吧。因为以前使用的康尚牌机子,属于医院级的设备了,现在好像买不到了,就拿这款可孚的机子和以前的康尚牌的做比较,以鉴优劣。
    1. 外观设计,可孚的储物盒设计的非常好,但是流量标尺设计有缺陷,光线不好时看不清,面板安装有松动。 以前的康尚牌机子除了没有储物盒,其它外观质量还是挺好的。
    2. 使用噪音,可孚的机了在噪音上要小一些,电机声和交换气体的声音都要小一些,同一间房子内可以边看电视边使用,(不过我建议不要在同一房间内使用,把机子放在一个通风好的房间会更好些。)康尚的机子相对噪音就要大些,很早以前在医院的急救室附近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当时不知道是什么设备,听着总给人一种紧张的感觉。
    3. 氧气浓度,可孚机子上显示的是93%以上,如果这个显示值是真实的,那还是不错的,康尚的机子不带浓度显示,但是通过火柴棍复燃试验,在5L流量时,感觉氧气浓度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流量要大的多了。
    4. 氧气流量,可孚的这款机子是3L的流量,一个人使用还行,两人感觉有点小了,充氧气袋也很慢,康尚的是5L流量,感觉用起来就很舒服,两人同时也没有压力。所以建议要买的朋友最好还是买5L流量的。
    5. 雾化功能,可孚的机子带雾化接口,有雾化开关,但是雾化接口出来的是压缩空气,不是高浓度氧气,打开雾化开关后,虽然不需要氧气了,可氧分子过滤筛仍然在工作,吸氧口有氧气输出,氧气浓度不显示,感觉这点很不好,这对过滤筛就是一种浪费,而且还有没必要的进排气噪声。老牌的康尚机子没有雾化接口,但是出氧管可以接雾化使用,而且还是纯氧雾化,效果应该比空气雾化好。
    6. 附加功能方面,可孚机子有了氧气浓度显示(现在买的制氧机基本都带了),有时间显示和累计计时,但是这个累计计时就形同虚设了,只能整小的累计,这误差时间久了会有多大了,老牌的康尚是按分钟累计的,我认为累计计时对机子保养很重要,看时间进行清理,或是换滤芯,检查机器等都可以做为使用时间依据。
    7. 特有功能,也许是医院用的标准,老牌的康尚有掉电报警功能,就是意外断电时,它会嘀嘀嘀的声光报警,这是对危重病人使用的,所以在家用的制氧机上就不强求了。

                                      (End)

                                       谢谢观赏!

楼主:
家用制氧机工作原理:利用分子筛物理吸附和解吸技术。制氧机内装填分子筛,在加压时可将空气中氮气吸附,剩余的未被吸收的氧气被收集起来,经过净化处理后即成为高纯度的氧气。分子筛在减压时将所吸附的氮气排放回环境空气中,在下一次加压时又可以吸附氮气并制取氧气,整个过程为周期性地动态循环过程,分子筛并不消耗。

下面介绍赠送的配件。先看血氧仪吧,外包装

血氧仪盒内所有物品,主机,腕带,电池,合格证,保修单,使用说明。

电池盒盖烂掉了一块,

从里面看,联系卖家,卖家说是愿意给补偿十块钱,看着不影响使用,也就同意了。

粘好后的外面

粘好后的里面

装上电池开机

夹手指试机,上面的数字是血氧浓度,下面的是脉搏数,旁边像信号强度一样的是脉搏起伏强度,数了一下还算是准,也算正常了。

然后再看氧气袋,里面配了一个基本没用的细鼻氧管

氧气管和堵头

展开的大小,

另外又买了一个一分二的接头,可以两个人同时吸氧。

放大看质量也不怎么样,加上邮费十几块钱。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氧气袋在初次使用时,最好先充放几次空气或是氧气,因为在生产过程中氧气袋里可能会残留些滑石粉之类的防粘连粉末,不小心会吸入肺中。

网友A:
要不要放一种黑色的药面制氧

网友B:
不错,真的功能强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放一种黑色的药面制氧

不需要的,现在制氧机一般都是用的分子筛,吸咐氮气,留下氧气。

网友C:
这玩意要是能够做的足够小巧,而且非常省电,那么在高原上就非常俏销了

网友D:
这让我想到了双氧粉,下次买来玩玩

网友E:
谢谢分享。。。。。可以折腾成氧焊机了。。。。

网友:
看着制氧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要是能够做的足够小巧,而且非常省电,那么在高原上就非常俏销了

那倒不一定行,这是过滤空气中的氧气,

网友F:
血氧94,低于正常值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让我想到了双氧粉,下次买来玩玩

过氧化钠、过碳酸钠、高锰酸钾现在都是易制爆原料公安局管控专营不让卖了。我朋友家包鱼塘养鱼以前还能买增氧粉防浮头,高锰酸钾杀菌现在都买不到了。

网友:
你这价钱多少?我前几天在摊上270买了个 鱼跃 保健型的,不是医用型的。
          保健型的,就是制氧能力比较低,氧浓度随着流量增加急速下降。如1升 90%,2升 50%,3升 45% ……5升 35%。
        我试过 即使是1升的流量,将吹熄的牙签靠近有水雾化过的出气口,也只能变得再次明亮,没有能说 复燃。不过开了,室内的确有一股新鲜的气息,老爸用了也精神了一点。不过好像不能整晚的用,最多睡前吸个20分钟,配合着倾斜式床架(心衰的人 不能平躺,上半身要适当抬高)来用就更好

网友H:
很详细的评测,可孚设计问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真的功能强那

一般家用是够用了,这机子也就是价格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让我想到了双氧粉,下次买来玩玩

那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可以折腾成氧焊机了。。。。

呵呵,压力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详细的评测,可孚设计问题不少

是的,不过价格还可以接受,但愿机子耐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氧化钠、过碳酸钠、高锰酸钾现在都是易制爆原料公安局管控专营不让卖了。我朋友家包鱼塘养鱼以前还能 ...

高锰酸钾也不让卖?以前药店有,现在还真不知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血氧94,低于正常值哦

那会是有点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