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Y1529新款街电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08-10):
有幸得到一个新款三线版街电各位大佬看看怎么破解

网友:
没这技术,帮顶。Y1529

网友:
我想要这三根线。。。。。。

网友:
除非软破解   飞线破解了也没什么用   自放电太严重了

网友:
这。。实在是高!芯片自己重新印的,没资料。这版本没有8205调了,有点难搞。给楼主提示:方形芯片某个脚拉高或拉低电平。后面是单片机,不用鸟他

网友(2019-09-16):
正好手上有个一样的,拆开后一些脚接正戓接负都试过了,没用。充电也充不了。不像上回破解的早期产品一线苹果二线安卓的,那很好搞。
苹果的要给二个脚接正,短接一个芯片就行了。唯一不好的是有3ma的电流,要接个开关就完美了。

网友:
mark
坐等高手

网友(2019-10-30):
高手怎么还没出来。快把他破解了

网友:
这个有意思,希望有高手能破解

网友(2019-12-19):
这种充电宝,如果买断,就永久能用了,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2020-02-26):
没这技术,帮顶。

网友A(2020-04-01):
正好手里 也有一个,扣的太严丝合缝,不知如何下手,也不想暴力拆解;请教:如何基本无损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手里 也有一个,扣的太严丝合缝,不知如何下手,也不想暴力拆解;请教:如何基本无损拆开? ...

从接触点二边慢慢的撬开,今天才弄开一个Y1529.

网友(2020-05-10):
东软居然做这种芯片了

网友:
还没有大神来破解吗?跪求

网友:
呵呵,还没看到破解的方法。

网友B(2020-06-10):
实在没招,就借用它的接口换个5V升压模块上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招,就借用它的接口换个5V升压模块上去用

你说的这个方法可能是最省劲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