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平板电脑至支持2.4G,如何添加5G?

楼主(2019-08-10):
昂达平板电脑,只支持2.4G频段的wifi,如何通过硬改的方式自行添加5G网卡?

网友A:
usb外置吧,某宝五六十元。

网友B:
基本不可能的 平板不像笔记本可以更换无线网卡 绝大部分的平板的网卡是集成PCB 并且更换也只能换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外置吧,某宝五六十元。

不错的建议,我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不可能的 平板不像笔记本可以更换无线网卡 绝大部分的平板的网卡是集成PCB 并且更换也只能换同型号 ...

我也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
Windows电脑就算加一个硬件,也得有驱动吧。你接了usb转接网卡后,系统能识别吗?

网友:
且不说平板电脑的无线网卡一般是板载的,就算技术强能自行更换网卡,驱动支不支持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