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款格力空调遥控器

楼主(2019-08-10):
这个遥控器是13年5月购买的格力凉之静空调原机附带的。遥控器PCB上的生产日期是12年10月8日,遥控器LCD上打码日期是13年1月。YBOFB2。做工我认为不错,用的NEC的硬封IC,按键是沉金金手指,全板沉金工艺。用了6年多点了,还是金灿灿的。其它看图。

网友A:
居然是固态电容,我晚几年买变成普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固态电容,我晚几年买变成普通电容

嗯,两个小固态。过孔有一部份也是双过孔,说明在可靠性方面设计的人还是用了功夫的,不是马虎了事。板也是玻纤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两个小固态。过孔有一部份也是双过孔,说明在可靠性方面设计的人还是用了功夫的,不是马虎了事。板也 ...

那不是固态电容,只是贴脚铝壳而已,固态电容没有这种丝印标号的

网友C:
我11年的遥控器,是普通黑色电容,然后主芯片的左下角有一颗晶振,楼主的没有。就是不知道某宝上卖的十块钱的遥控器内部会怎样?不会是牛屎吧?我一个亲戚去格力专卖店买了个楼主这种外形的遥控器,要价八十块左右啊、、、、

网友:
电路板也是缺件,没全部焊接

网友:
这是真货,看图3,外壳上的圆形QC签,和电池盖上的条码签。还有是用绿色的电路板。

网友:
闲鱼上我10块买了两个9成新,关键还包邮,是原装的,就是电池仓有一些绣,清除后正常使用

网友:
ic都打胶了,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固态电容,只是贴脚铝壳而已,固态电容没有这种丝印标号的

查了一下,的确是贴脚铝电解。

网友:
玻璃纤维基板,全贴片,加ic封胶,格力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1年的遥控器,是普通黑色电容,然后主芯片的左下角有一颗晶振,楼主的没有。就是不知道某宝上卖的十块钱 ...

反正能用就行了,牛屎也无所谓,10块钱坏了就换,这个一般不是电池漏液腐蚀也不容易坏啊

网友:
我有好几个这种遥控器,怎么改成美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两个小固态。过孔有一部份也是双过孔,说明在可靠性方面设计的人还是用了功夫的,不是马虎了事。板也 ...

iamzzl 说得对:那不是固态电容,只是贴脚铝壳而已。  我就纳闷怎么总是有人把无皮的贴片铝电解当成固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11年的遥控器,是普通黑色电容,然后主芯片的左下角有一颗晶振,楼主的没有。就是不知道某宝上卖的十块钱 ...

有晶振啊,B1就是金封晶振。
这个做工用料几生产工艺确实不错,成本绝对超过10元

网友:
我家中央空调带的也是这样的,后来某宝买的号称原装,拆开就是假货。再买别家的时候和卖家沟通,把这个电路板给卖家看,问卖是不是这样的,卖家根本不理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晶振啊,B1就是金封晶振。
这个做工用料几生产工艺确实不错,成本绝对超过10元 ...

好像Y1也是晶振。

网友E:
格力的遥控都有一个问题,时间久了电池弹簧会表面氧化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格力的遥控都有一个问题,时间久了电池弹簧会表面氧化接触不好,

你说中了我觉得的唯一不足,虽然我用这个电池漏液过一次,但是还没有出现接触不好的现象。我还是准备什么时候将它换为镀金触点。只是现在还不想破坏原生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晶振啊,B1就是金封晶振。
这个做工用料几生产工艺确实不错,成本绝对超过10元 ...

反正我就是看了楼主的帖子,直接把手边的遥控器拆开看看,外壳和楼主的一模一样,里面的晶振也就是一颗直插类似挂钟机芯的那种。不像楼主这样连电容都是贴片专用的。我看了某宝上卖遥控器的,普通的十块钱,说是原装的标价都是二三十块,所以请爱惜你们手中的原装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