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新买的倍量小风扇 Doublepow DP-F603

楼主(2019-08-10):
之前买的小风扇阵亡,救了一下后还是不太方便,又优惠买了一个,6.9还算便宜。这种小风扇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usb充电口容易松。拆机顺便打点ab胶加固。

不出意外,牛屎芯片。对的起这个价格。电机无刷的,塑料扇叶扣在磁铁上,有点没扣整齐,最大档有点震动。

网友A:
现在无刷的很少了。基本都是有刷的。
你真会找。哈

网友B:
竟然是无刷的,我朋友买手机送的那个就是个有刷的,没几天就不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无刷的,我朋友买手机送的那个就是个有刷的,没几天就不转了

为什么现在的有刷电机这么容易坏,想想以前收录机里的电机,很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现在的有刷电机这么容易坏,想想以前收录机里的电机,很耐用的

因为现在的有刷电机的电刷和换向器基本都是杂铜的,纯铜本身是有金属润滑性的,而且摩擦产生的热很快就可以散掉,而杂铜发热很快、散热慢而且不耐磨,所以就很容易坏了(别说碳刷,几毛钱的电机不会给你安装碳刷的,只能是金属电刷)

网友:
赚啦,感觉成本6.9做不下来

网友D:
居然是牛屎芯了,我早几天6.9买了个单开关的倍量,拆开看了是硬芯但是没充电管理,有点嫌不好就又花6.9买了这种双开关的倍量,没想到这种更差。。。

网友:
我的也是无刷的~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无刷的很少了。基本都是有刷的。
你真会找。哈

看了好多家,都是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牛屎芯了,我早几天6.9买了个单开关的倍量,拆开看了是硬芯但是没充电管理,有点嫌不好就又花 ...

最好的是带手柄那种,还是无刷电机。外出方便拿

网友:
头次见到软封装芯片的充电风扇,还好用的是无刷电机,2018年后有不少充电风扇变成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好多家,都是有刷

这是立烁做的,暂时还没发现立烁用有刷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好的是带手柄那种,还是无刷电机。外出方便拿

棒棒糖款的也买了,有4056芯片+长按2秒关机。座钟款单开关的也收到两三天,双开关的这款还没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棒棒糖款的也买了,有4056芯片+长按2秒关机。座钟款单开关的也收到两三天,双开关的这款还没收到

这款客服说没有了,这款方便携带,是无刷电机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款客服说没有了,这款方便携带,是无刷电机吗

必须是无刷电机的。听说这牌子同款粉色的没有长按2秒关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是无刷电机的。听说这牌子同款粉色的没有长按2秒关机功能

求购买链接

网友D:
这个棒棒糖款的手持风扇已经没货了,倍量旗舰店和立烁旗舰店都没有这款风扇上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棒棒糖款的手持风扇已经没货了,倍量旗舰店和立烁旗舰店都没有这款风扇上架 ...

这个我买了四个,有白色和粉色,粉色的确实没有长按关机,而且风量和转速比白色的小

楼主:
下次带手柄的优惠有卖了,大神们开个贴,我也还想买个带手柄的无刷款

网友:
给个X宝地址,我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