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高端风枪855PG简单拆机

楼主(2019-08-10):
二手来的855pg,据说大几千的神器,买回来以后,发现温度偏高,出风有些不均匀,发东莞快克售后校准维修,回来后发现面板液晶显示外面的透明亚克力晃动,不爽,准备拆开弄一下,面板也比较脏,顺便擦一下清理一下

网友A:
带吸锡器功能的????内部有 泵!!!!!

网友:
果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看着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吸锡器功能的????内部有 泵!!!!!

难道你用的热风枪不带气泵的?这帖子用的是鼓风机吧?

网友:
两个泵  一大一小

网友:
样子高大上,也就那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吸锡器功能的????内部有 泵!!!!!

一个无刷涡轮风扇,风管出风的,泵是吸锡器功能部分

网友(2019-12-23):
861DW和855PG区别大吗?861DW我也有台,编程有实际用途吗

楼主:
861DW直风,855PG旋风,编程普通维修用不到,两个产品不一个档次的,855pg好像是目前快克手持风枪系列最顶级的产品,新的855pg价格接近8000,刚上市貌似是1万多。。。

网友(2022-04-07):
引用 楼主:
一个无刷涡轮风扇,风管出风的,泵是吸锡器功能部分

是吸笔吧。

网友:
高端的工具啊,用不起

网友B:
比低端的高级在哪里啊

网友:
开眼了,好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低端的高级在哪里啊

这个型号很坑人,和856ad相比除了软件不一样,主机内部都一般,就是多一个成本不超过30块钱的小吸泵,零售就贵三千多,所以为什么二手市场上这机价格只比861 dw相差才几百块钱

网友:
比我的990ad+看着高端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