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00-150V,3-4A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9-08-10):
有没有100-150V,3-4A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A:
买个80plus铂金认证的,可以100到240使用

网友:
CRT电视机的+B电压

网友B:
马云家有,要一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80plus铂金认证的,可以100到240使用

楼主说的是输出电压哦

网友:
自己改电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云家有,要一千多~

太贵了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
110V可调,3-4A,干啥呢?马云家有0-110可调的,自己稍微改下电路(电阻)应该能满足要求吧。

网友:
常见的 0-200VDC 0-5A 的差不多2000 有些能1000甚至更便宜的成交 (就是功能少点或者是二手什么的)

网友C:
我有,是探照灯上的电源,直流电压好像是145V,输出电流也不小,当时看到是三个电源串联使用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是探照灯上的电源,直流电压好像是145V,输出电流也不小,当时看到是三个电源串联使用的,是开关电源 ...

你的应该是led专用的横流电源,电压空载时很高,带上负载进入横流状态就低了,无法当开关电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应该是led专用的横流电源,电压空载时很高,带上负载进入横流状态就低了,无法当开关电源用 ...

不是LED的,是那种击穿空气放电的灯具,大探照灯
这是电源和灯泡,灯泡长度要20公分左右,功率至少是1000W的(网上的图片)

网友:
直接买通讯电源改装的120V可调电源,2000W,0-120V可调,400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LED的,是那种击穿空气放电的灯具,大探照灯
这是电源和灯泡,灯泡长度要20公分左右,功率至少是1000W ...

这种大概多少钱?

网友:
600瓦了啊!你是用于做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大概多少钱?

你什么地方的?

网友:
非隔离的用可控硅调压加整流滤波,要控制电压加电压取样电路和光耦反馈调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