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晒美耐特MNT995209 迷你调速款电磨

楼主(2019-08-11):
首先参考这里
1、--晒晒MNT美耐特微型迷你电磨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1
2--两种电磨怎么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120
本来是想听朋友的,买个东成的,在跟老板交流过程中,让老板送几个碳刷都不肯,太扣门了。再说本来就觉得东成功率有点大,不一定适合干小活,老板这样一弄让我犹豫了,那就TB上再浏览一下吧,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看不要紧,就发现了这款迷你小电磨。早前用过同事的那个就是参考1的帖子里的,现在这款比那款改进升级了,这款是可调速的,而且同心度也比原来提高了,原来就对这款小电磨比较有好感,再者看评价还真没有不好的评价,就买来试用吧,反正都是干些小活,如果不行,再买东成的也不晚。

价格不算高

包装就这样快递过来的

打开里边,一个盒子应该是官方标配吧,外边是店家送的

主角在盒子里

宣传图片说送108PC,实际是105PC外加那个蓝袋里三个

标配盒子打开

合格证

盒子里共这么多东西

说明书连体的,好几页

标配带的配件盒子

防护罩,有点小,只能用于磨制,罩不住切割片

还有两层,别插楼

楼主:
主角上场

背面

调速开关

提示

5颗螺丝,还没过保,先不打开了

铜夹头

上个磨头试一下

各个角度,各个转速下照片

上边都是旋转里照下的,下边是停止的,同心度还不错

坏雨伞上的支撑,磨一下试试

装上个钻头试试,旋转的时候一看,晃得比较厉害

这是3MM的钻头,看着像是同心度不好,其实另有原因

这小电磨劲确实不大,3MM钻头连这个板子都钻不动

卸掉3MM的,换小的

这个应该是0.5MM的,看着同心度还不错

接着看三楼

楼主:
这个细的同心度不错

停止转动时这样

细的钻头可以打透这个板子

带锯末的三个孔,细的是0.5MM的打穿了,两个大的,是3MM钻头打的,
只是表面,没打透,第一是电钻功率小,第二是这个3MM钻头不怎么样,
有点弯,还不锋利

不同直径的夹头

中间不锈钢的是原装的

树脂切割片试一下

切断了

旋转时照一下,不同角度,不同速度,看着同心度也不错

电源,12V1.5A 看体积,1.5A有点免强

用虾牌带的钻头试试

比刚才那个3MM钻头强多了,微晃,有时候同心度不好跟钻头有很大关系。

防伪二维码

扫描查询结果,正品!

分享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够用就行,用矿泉水瓶子改个大护罩吧

网友:
有个这小玩意干活方便很多

网友:
小电磨方便单手操作,但功率小,大电磨一般得双手了

网友:
应该买金属无线的 感觉这个不够档次

网友:
国产的感觉就是没劲,精度不够高 ,杂牌更虚 。。。
优点就是价格合适

网友:
配件倒是齐全

网友:
小夹头夹持范围太小了,感觉还是那种JTO夹头的更好些。

网友:
墙裂的塑料感,好山

网友:
磨指甲应该不错。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做手工应该够用了~木板钻不通~钻个亚克力板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还可以,价格美丽

网友:
咋不买18650那款?

网友:
曾经一度以为琢美才是电磨。没想到tb上蜡烛款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