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和台钻,耐用的钻头有哪些推荐的?

楼主(2019-08-11):
手电钻和台钻,耐用的钻头有哪些推荐的?

网友:
钻头本身材质固然重要
但刃磨的形状、角度、转速、冷却
同样缺一不可

网友:
我的几十根钻头用过发现,凡是柱面呈光瓦亮的都很吃料耐用,那些表面暗淡的就转不动烧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