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孩子,你是唯一的——个性化改善一显微镜玻片夹

楼主(2019-08-11):
        前面发了一个帖子,介绍了一架品牌源自山姆大叔家的显微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380),在使用中发现了一个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上图。
        当时发了一些附送的标本的观察图片,其中有一幅是洋葱表皮标本,拍的图是这样的:

这图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图片不能满屏呀,或者说图片不能居中,标本图像位于盖玻片圆孔的下半部。你会说了,当时标本(玻片)没放正吧?

这是当时放上载玻片的情况,右端(也是就是底端)最多能放到红线处:

你会说了,那将玻片倒过来放呀,要是我,就做个安静的美男子听楼主说,这是倒过来放置的情况,依然是只能放到那个位置。原来,盖玻片是位于载玻片的居中位置,而标本也是位于盖玻片的中心的,两个方向放置效果一样:

如果那样的话,以后自已做的标本玻片都要故意放偏一点了。这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小大人想要的,更不是广大DIYer想要的吧。
观察了一下,是这个部位顶住了玻片,如果能把它削掉一点玻片就能放更底部了:

把夹具拆出来:

看清楚了,两端都是这样,夹具突出了一点:

就是两个带坡度的螺丝孔:

能不能削掉一部分呢?翻过来观察下,底部没有任何部件:

换个角度看看,完全可以把它削短:

或者换句话说,厂家就应该不做那么长,那个部位就象人体盲肠一样,是多余的,
        问题来了,当我把这想法跟小大人一说,他的脑袋摇的象拔浪鼓,说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改,还说这是源自美国品牌,能改进他们早就改了。我一时也不能说服他,但是好折腾的心象就象掉进水的瓜瓢,按下这头那头又起,终于,趁他睡午觉,偷偷下车棚开干。
        把部件拆出来(不细表了, 爱好金工的你不是难事),上虎台钳,先用砂轮机粗磨。这砂轮机多大台,功率多大呀,一不小心就可能磨过头而使工件报废,谁做谁知道:

再用手工大锉:

最后是小锉微整形:

我能告诉你,折腾这些,我甚至都没用到游标卡尺?我记得我们设备专业的说过,相信手感,比很多仪器都准。我就是把两部件夹在一起打磨,用手摸到两端面平整光滑为止:

这是切削出的金属末屑:

回装。两端的夹具都被削掉了一个90度的“盲肠”:

把玻片装上去,底部可以“下潜”很底了:

终于能拍出满屏的美图了:

       后话:我在折腾时,小大人从楼上冲下来都快要哭了,我拿着改好的部件叫他看哪改了,他看了半天,头再次摇得象拔浪鼓,破涕为笑了。
       我只想告诉小大人,没有什么本来来应该是哪样的,就象你就是你,唯一的一个。敢于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你才能有更多话语权。
       也许,我们意识到这点,眼下这场贸易争端可能可以停止了(扯远了,小大人能懂吗?真懂了,就是大人了……)。

每帖一题or每帖一歌?
http://kg.qq.com/share.html?s=h5qAclhFT4VgRhtT

网友A:
嗯,言传身教
家教。
赞一个

网友B:
磨太深了,应该在载玻片的正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太深了,应该在载玻片的正中间。

不深,这样超过盖玻片的标片都能看了。多点冗余有什么不好,反正这部位又不是受力部位,就是多余的。

网友C:
看来楼主孩子还有原装情节,一定要纠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孩子还有原装情节,一定要纠正呀

这帖子小孩子会看到的,说点技术上的

网友:
认准不受力,怎么改都行,钳工水平不错

网友D:
我感觉是你的镜头有偏移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你的镜头有偏移造成的。

这个有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你的镜头有偏移造成的。

天哪,显微镜是多么精密仪器,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物镜镜头能偏移这么大,那这不是偏移,是废品。你这说法忒不专业了。

楼主:
我感觉你有可能是来搞事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言传身教
家教。
赞一个

告诉他这些几秒钟就行了,可让他接受这些可能要几年

网友E:
我感觉楼主做这个没有所谓工匠精神,让我做的话点肯定会事先测量好,找到问题所在,要考虑到问题的所有方面。
看样子楼主的问题基本上是找到了,那就是载玻片不能在横向上放到正中间,楼主的这个显微镜的载物台没有横向的微调功能,这里说一下,我刚才看了楼主介绍这个显微镜的帖子,看到这个显微镜的载物台是有二维方向的微调装置的啊!楼主是不知道那个横向是可以调节的吗?还是那个横向的调节范围有了问题?看样子我前面说楼主找到了问题是说错了,实际上楼主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所在啊!
先不说这个横向微调的问题,只说楼主这么做的问题所在。如果假设横向是不能调了,那我也会仔细测量好,如果是前面有人说的可能情况是镜筒装偏了呢?但实际上更可能的是那个载物台装偏了,这个载物台通常就是用螺丝固定在支架上的,我们知道用螺丝固定的话,位置的精确度是比较差的,精度要求高的话会用定位销,因此可能只要重新固定一下载物台就可以完美的解决问题的,现在楼主贸然动刀,而且说句不好听的,看上去真是不敢恭维,再加上你的小大人还有原装的情节!你现在沾沾自喜他没有看出来,这是他没有找到你动手的地方,我估计他看到你动手的地方的这个样子肯定会和你理论的。好了,回到假设楼主是找到了问题的真正所在,我会仔细测量并计算出要修磨的大小,先至少用游标卡尺划好线,再用细锉锉销,我们知道,生物显微镜的视场是很小的,楼主现在的情况是载物片不能在视场的正中,我要修磨的话,会让这个载物片在视场的正中,这个偏差应该是可以比较精确的测量出来的,可以在显微镜中来确认,也就是说要让这个观察物在载玻片翻转180度后,在视场中是对称的,说明这个时候这个载玻片的中心正好是光学中心了,这才是理想状态,楼主说的要有冗余的问题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翻转180度的。
现在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的实际问题所在。看了楼主的那个关于这个显微镜的图,这个载物台是有横向的调节的,如果楼主是没有发现有这个调节装置,只要调节一下就可以了,不过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楼主会发生,可能 的问题就是这个横向调节已经调整到了最下面了,也就是调节范围的限制了,首先看一下这个限位装置是不是可以调节的?我认为一定会有限位装置的调整装置的,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有可能的问题所在就在于载物平台的安装可能 有点偏了,只要调整一下也能解决的。
以上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完美解决问题的,但楼主选择了一个最笨也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方法,且手艺也没有可取之处。
选择的工具也在有问题,既然楼主认识到显微镜是一个精密的仪器,不可能会有大的误差,你动用了精度那么差的角磨机,而且砂轮片还是那个样子,你想修磨多少呢?你认为就是粗磨是要磨多少呢?你心里没有个数就动手,你可以在那个拆机版块里发暴力拆机的帖子的,这样你的角磨机可以发挥用处了。
我说得不对当我没有说,说得不中听你和我说我就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楼主做这个没有所谓工匠精神,让我做的话点肯定会事先测量好,找到问题所在,要考虑到问题的所有方面 ...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论坛人气好差呀,可算有个人来磨牙了。
        首先跟你说明一下我所理解的工匠,工匠,就是 ...

哈哈,原来你对工匠精神是这么理解的,看样子不能进步一代人的根源就在这里。我说一下我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就是做一件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极致!你说工匠精神是能用手的就不用工具,显然观点不一致呢。手上的感觉每个人都会不同,难道你对1 丝也能感觉出来?那还要有千分表什么的干吗?你的千分卡不用就说明了问题了,你的这个练手艺的思想就是没有进步的一种表现,你要知道,练手艺再厉害都是不能复制的,其他人做不到你这样的“水平”!人比动物就在于更善于利用工具。这个才是可以复制的!时代才能进步!
你也看到了我说到了那个横向的调节装置,那为什么你不调节呢?你说要限位装置,为什么不放上来看看呢?
我调整过的显微镜要比你的这个精密多了,也难调整多了,不知道你知道有种显微镜是双目的,有立体视觉的,要调整两个镜筒的光轴平行,你知道怎么调整吗?调整过吗?那个用你的手是肯定感觉不出来的,我要告诉你哦,如果你对工匠精神是这么理解的话,人类可能还在石器时代呢
用个你的图,这个地方的样子,如果是你在店里买显微镜,你看到了这个地方的样子,不知道你会不会让店员换一个?

网友G: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老外的显微镜载物台和载玻片不匹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老外的显微镜载物台和载玻片不匹配啊

尺寸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原来你对工匠精神是这么理解的,看样子不能进步一代人的根源就在这里。我说一下我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

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原来你对工匠精神是这么理解的,看样子不能进步一代人的根源就在这里。我说一下我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

     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折腾了一天,电脑还是没有折腾好,本来我不想跟你瞎掰这些了,但有些话不吐不快。看了你的两 ...

今天刚上来,就看到了你这个帖子,原来我是准备删的,但看到你的这个帖子,我不准备删了,因为你的帖子的内容已经超出了技术探讨的范围,在进行人身攻击,我想应当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内容,来评判一下到底是谁的人品比较差!从你的这些内容来看,人品在此,不管是做什么结果都是可以预见的了。你可以让版主来评一下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