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为什么加风扇

楼主(2019-08-11):
现在的电动车电源散热片都很大,而且带主动散热,究竟好不好呀
有个买车自带的充电器,带散热风扇,用了一年多,近半年来总是爆主电容
第一次爆了从废板上拆了个换上,用了没半年又爆了
后来拆开看旧的西普尔还不错,索性直接换线用旧的
旧的是16A,新的是20A,是不是电源转换效率不高所以发热大才用风扇
西普尔的就好一点,有很多贴片,空焊位很少,没有风扇

网友:
因为热所以要加风扇

网友:
你家离村里的变压器太近吧!

网友:
是因为你那电容质量不好   我电动车充电器就没事

楼主:
都是400V 68uf

网友:
离热源太近了呗。

网友A:
还有什么原因,充电器太辣鸡了,热损耗大了,所以要额外风扇通过空气对流排除过多热量。

市面上充电器效率一般在83%左右 充电器功耗大概150~200w  热损耗就有26w~34w 不排除去就自燃

如果提升效率到94% 甚至98% 热损耗就可以降低到个位数,依靠充电器大体积空气对流就可以免风扇,温度越低电子元器件寿命越长。

网友:
加个风扇是好事,电子产品温度低点利于延长寿命

网友B:
爆电容说明温度高了,检查风扇运转是否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电容说明温度高了,检查风扇运转是否灵活

风扇一直转的,但是看那个电源板做工不行啊
电脑电源转换效率高的,风扇都低速或者停转
这个风扇虽然小,但是一直都不停的
以前的充电器都不带散热风扇也都用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什么原因,充电器太辣鸡了,热损耗大了,所以要额外风扇通过空气对流排除过多热量。

市面上充电器效率 ...

嗯,我也觉得转换效率低才是主要原因

网友:
小牛充电器是无风扇的,那个烫哈,直接搬个尚朋堂对着吹。

网友:
加装风扇肯定有好处~~~

网友:
修过好多了,西普尔的400V主电容全坏,我备货的全是400V82uf的黑金刚,换过的从没坏过

网友:
一般的充电器为了节约成本都用的含油轴承风扇,长期使用不知道哪一天风扇就不转了,必须要换成滚珠轴承的才踏实

网友C(2019-09-15):
引用 网友A:
还有什么原因,充电器太辣鸡了,热损耗大了,所以要额外风扇通过空气对流排除过多热量。

市面上充电器效率 ...

现在出的充电器为了节省成本都用铜包铝漆包线线绕制开关变压器,导致效率低发热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出的充电器为了节省成本都用铜包铝漆包线线绕制开关变压器,导致效率低发热大。 ...

这跟铜铝没啥太大关系,主要是开关电源结构,再老四轮汽车都比自行车开的快开的久。

因为电流也就4a不到 有甚至2a不到 绕组上产生损耗也就两三瓦区别。

开关电源热损耗集中在开关管 二极管上个面

网友(2020-07-17):
当然是管子太热需要风扇散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