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鲫鱼豆腐汤,无刺的哦!

楼主(2019-08-11):
又到周末了哈,昨天就有吃货在侯着了
照例周日发福利帖哈

今儿做份鲫鱼豆腐汤吧
孩子不喜欢理鱼刺,鲫鱼刺又多,要处理一下

主料:1斤多鲫鱼一条

豆腐切块

金针菇

准备好的姜片,葱段和香菜

先处理鱼

方法就是在鱼身上间隔约5mm密割,注意尤其是背部小刺多的地方,肋部可以不管
这样就能切断鱼的肌间骨(生鱼是软的),做熟后硬化成刺就很短了,能做到无明显刺感
鱼身再抹点盐,腌一下

准备油锅,菜油+猪油

下姜片和鱼,煎

煎完一面煎另一面

煎好的鱼转移到汤锅里

加水

加葱段

加豆腐和金针菇

水开后,再加料酒

和适量胡椒粉

继续炖,半小时后准备起锅

加盐,撒上香菜
PS:听说20%的东亚人反感香菜,如果不喜欢就不加

一顿简单的午饭就好了

炒的土豆丝,孩子非要让放酱油着色,黑黢黢的不好看

鲫鱼豆腐汤还是很满意的

切断后的鱼刺就像这样
大刺也被切断了,口感无刺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有兴趣的吃货可以参考这个方法,其他做法多刺的鱼都适用

网友A:
一看卤煮就专业啊!一般人不知道做汤前要过油,我也是不久前挺一个厨子说的,我以前一直都是原汁原味的煮的!厨子说过油的汤白色的,!!。!话说我昨天采荷花时候还捞了几个螺蛳,放你这汤里一起煮会不会味道更好一些呢!,。?!

网友B:
这汤鲜美,不腻,好。

网友C:
把刺切断,小孩子可以咽下去?

网友D:
楼上风机哥的果然不经常下厨
炖鱼先煎不是为了汤色发白,鱼肉先轻煎再炖煮不容易散(煮烂),适合以吃鱼肉为目的的做法,如果以喝鱼汤为目的,就尽量不要煎炸,鱼肉不容易炖烂,过多的油也会影响鱼的鲜美口感。
当然,高温下油水更容易乳化,汤色容易发白,也是一种取巧的炖肉方法,但是有些人不喜欢这种口感,油腻感太重

网友:
欢迎楼主没得事到井口鱼市场来买鱼,鲫鱼5块一斤,产地湖南。其实你买这条鱼都是井口鱼市场的鱼批发出去的

网友:
我和你做这种鲫鱼汤有一点点不同,大同小异。
煎鱼只用猪油;
煎好后就在铁锅里趁高温加水可使汤色乳白;
不放大葱和料酒熬,起锅放点小葱花就行了;
放几颗沙仁(有人称老蔻)味道更好。
一直大火,保持汤色乳白,菜熟即起锅,半小时太久了。

网友:
不怪我掂心啊,
一周下来也看不着几个美食帖,

我也很烦剔鱼刺,
照你的说法,
生的剁了是不是就没事了,刺多的比如鲤鱼也行?

土豆丝洗过?
洗过的土豆丝炒出来好看但不香甜,可是不洗的话又确实太难炒好了。。。

入汤的香菜个人比较倾向于用干的,(类似香辣口味的方便面蔬菜包里那种脱水的)
不苦,还耐煮,大葱因为自己弄不好干的,
所以干脆烧煮的菜里都不用葱,

那胡椒瓶很好用么?
还是2016年的呢,

网友:
看着挺不错,喝汤又能吃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卤煮就专业啊!一般人不知道做汤前要过油,我也是不久前挺一个厨子说的,我以前一直都是原汁原味的煮的 ...

专业啥,网上说要煎,偶爸做鱼也要煎,想必有道理,偶就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啥,网上说要煎,偶爸做鱼也要煎,想必有道理,偶就煎了

美拉德反应需要高温,纯水煮永远不会产生浓郁鲜香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看卤煮就专业啊!一般人不知道做汤前要过油,我也是不久前挺一个厨子说的,我以前一直都是原汁原味的煮的 ...

过油的话汤色煮出来是很好看,但同时汤里也会融解了大量的脂肪。所以汤色呈乳白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过油的话汤色煮出来是很好看,但同时汤里也会融解了大量的脂肪。所以汤色呈乳白色。 ...

要是从生物学营养的角度考虑那样做好一点?过油与不过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汤鲜美,不腻,好。

汤确实不错,孩子喜欢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刺切断,小孩子可以咽下去?

太小的孩子可能不行,但大孩子和成年人没问题

网友:
我喜欢放葱花,起锅的时候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从生物学营养的角度考虑那样做好一点?过油与不过油

我个人认为不过油会更好。虽然口感上会差很多。

网友:
半夜看着流口水

网友:
鲫鱼这种食材,在我们这个地方有另一种作用,
......女人刚生过小孩坐月子时,,如果没有及时来奶或者,出奶量过小,就要给女人熬鲫鱼汤喝,其中科学道理,虽然不懂,但确实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风机哥的果然不经常下厨
炖鱼先煎不是为了汤色发白,鱼肉先轻煎再炖煮不容易散(煮烂),适合 ...

谢谢分享!
原因偶也不知道,照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