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10v带锯变压器选择

楼主(2019-08-11):
买了个110v的米沃奇带锯配个变压器那种比较靠谱,800w左右一般半小时左右的使用时间闲鱼前两个3000VA和后面2000VA铜线价格差不多

网友A:
买个好的可控硅调压器就可以

网友B:
是不是铜线不是靠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好的可控硅调压器就可以

淘宝找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铜线不是靠猜的。

不猜没办法,看看坛子里有没人拆过才知道,卖家不弄

网友C:
最后那个稳压器多是早年的产品,里面是自藕调压器构成~进而是铜线的可以选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个稳压器多是早年的产品,里面是自藕调压器构成~进而是铜线的可以选之。 ...

网友:
其实2000w就够

网友:
最后一个图 我家好像有闲置多年的机器

网友D:
买调压器  不会有铝线圈

楼主:
是的,2000够了主要当时那个大家伙便宜,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调压器  不会有铝线圈

上面一个旋钮那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一个旋钮那种吗

对啊  可以自己接一组110伏固定电压  调压可以接其他设备用

网友:
用可控硅调压

网友:
或者淘一台老式变压器焊机,一举两得

楼主:
有铜的都贵,我这怎么没大的回收场有的话能有不少好东西

网友:
不建议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