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为什么只亮没有字

楼主(2019-08-11):
在STC89C52单片机上用12864来显示电压与频率,同学的显示出来了,但是我的液晶屏只是常亮,没有显示,为什么

网友:
有的液晶后面自带一个小电位器,是用来调对比度的,需要自己调整;
要是没有就自己外接一个10k电位器调整

网友:
背光太亮了,把字遮住了

网友:
上个图吧,有些屏的对比度是用软件调的,在代码中设。对比度设的不对肯定不显示。

网友:
怼同学板上,要么型号不对,要么主控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