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电源驱动如何选择?

楼主(2019-08-11):
办公室的LED灯陆续出现故障,有的不亮有的闪烁,拆了灯驱动电源,是内置的,没有相关参数,只知道55W,色温6500K,驱动IC是SIC9555A。

拆开LED灯,里面是13条 15个灯珠串联的,总共195个灯珠。

检查了两个电源,滤波电容都是好的,有一个的输出电容开路(这个完全不亮)另外一个故障是不亮,但是能看到很暗的闪烁。

现在准备另外配驱动,该怎么选择型号?是不是只要非隔离内置恒流55W的就可以了?

单个LED灯珠的电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A:
简单 如果都是同一型款灯的话 拆开一个正常工作的 测一下驱动的电压电流 再换上相同的电压电流的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 如果都是同一型款灯的话 拆开一个正常工作的 测一下驱动的电压电流 再换上相同的电压电流的驱动就可以 ...

测量了输出电压是127V左右,测电流时,表的量程最大200毫安,用的串联进行测量,无法读数,是不是可以用公式理论计算电流参数:55W/127=0.433A

这样是否可以呢?

网友(2019-09-13):
电流1.2A,电压50V左右,功率包含55W的恒流源.

网友(2020-12-11):
我有一堆这个灯,全部是驱动电源上最小个的电解电容漏电或容量下降换上50V耐压,2.2-10uF的电解电容就好了。

网友(2021-01-12):
确定是驱动问题吗,灯珠损坏也会出现了的闪烁的问题。

网友:
13条并联,U=15*3 ,单条p=55/13,4-5w
单条i=p/u=4-5w/45=0.1a
整体I=0.1*13=1.3A
结论:单珠选用3v,电流150ma左右,色温5.5k左右的比较合适,建议每条串个均流电阻,也可以每条只用14颗灯珠,剩一颗位置用几欧的均流电阻替代。
原驱动修不好的话可以选用电压50v左右电流恒流1A左右的LED驱动。
LED灯珠的焊接工艺将直接影响使用寿命。
⚠️非隔离驱动整个灯板灯珠带电注意安全。
以上如果看不明白建议放弃折腾。

网友:
通过灯珠确定电压电流,闪,查电容查灯珠,要安全就先修好一个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