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只有变压器的风扇要改小风量是不是只有退绕变压器这一种方法了?

楼主(2019-08-11):
新的风扇,用着感觉风太大了,最小一档都吹得不舒服,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个换挡开关还有一个变压器,这种风扇简单改小风量是不是只有退绕变压器这一个方法了?

网友:
感觉风太大改小风量?
2种方法:
1。加绕线圈的圈数,
2。串合适的电容。

网友A:
加风扇调速器试试,有可控硅的有电抗器的

网友B:
这个不是变压器,是电机的线圈,因为铁芯是压进去的,想改造很困难,想减速可以串电感(旧式日光灯镇流器那种)、无极电容,但要多试几次找到合适 的,或者直接把调速档位开关换成风扇用的无极调速开关,看接线好像是有两档,接到高速档上就可以了,低速档那条线做好绝缘

网友:
买那种吊扇用的可控硅调速器可以用,没有噪声

网友:
吊扇的调速器也不贵啊,某宝20包邮

网友C:
罩极式电机,理论上空载转速只与交流电频率有关。
除变频器外基本上没有办法调速。
看看扇叶数量,如果是偶数个就隔一个去掉一个,奇数个就没法弄了。

网友D:
串个合适的灯泡试试

网友:
这种只能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风扇调速器试试,有可控硅的有电抗器的

那样太贵了比风扇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变压器,是电机的线圈,因为铁芯是压进去的,想改造很困难,想减速可以串电感(旧式日光灯镇流器那 ...

我看他除了这个线圈也没其他东西,高低档都是从线圈上面绕出来的,所以我猜高低档区别是绕的圈数不同,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退绕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个合适的灯泡试试

这个风解决了,但是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罩极式电机,理论上空载转速只与交流电频率有关。
除变频器外基本上没有办法调速。
看看扇叶数量,如果是偶 ...

这样好丑

网友:
如果是电容启动带抽头那种电机就好办了,你这种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太贵了比风扇都贵。

有几元钱包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