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头一次见过这么厚的散热片

楼主(2019-08-11):
把ups拆了,得到个大散热片

用的这种管子

哈哈,厚度1cm

实心的铝板

哈哈,侧面的固定柱槽

网友:
型材,直接切割就行

网友:
其实散热并不好,只是热容大

网友:
1mm就够了吧!要用10mm厚?到手一块铝锭,不错。

网友:
确实够厚,散热不错

网友:
这种散热不怎么好吧 跟空气接触的面积太小了

网友:
是不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
不喜欢这种,就是个热容大

楼主:
哈哈,要是铜的就发达了

网友:
这个不是应该做成鳍片吗,省材料,散热也不会差到哪里

网友:
散热最好的是紫铜,是铜的就高级了。

网友:
ups短时间工作,热容大就行了,反正里面也就那么点空间,又没空气流通

网友:
虽然厚,但是散热效果没有鳍片好。

网友:
UPS里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这个带上,防身应该不错,应该能用好些年

网友A:
你们约好发帖的吗?一连看了三个散热片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约好发帖的吗?一连看了三个散热片的帖子

哈哈,看发帖时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要是铜的就发达了

我还真拆到一块全紫铜的,比你那块大

网友:
鳍片和空气的接触面积更大,相对效果更好。
这个虽然看这一大坨,成本很低很低很低。。

网友:
这么平,做一块加热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