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sm2258H AB+Intel颗粒开卡软件

楼主(2019-08-11):
sm2258H AB+Intel颗粒开卡软件   请问谁有 发个谢谢
邮箱:85629745@qq.com
PCB图:

网友:
假标片,根本不是Intel,不是三星就是海力士

网友:
这个标打得也太不专业了吧!再说Intel有316?

网友A:
目测三星二维码颗粒,你把开卡工具识别到的闪存ID发来看看,看样子翻车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三星二维码颗粒,你把开卡工具识别到的闪存ID发来看看,看样子翻车概率很大 ...

EC, 1A, 88, 1F, 70, C8
EC, 1A, 88, 1F, 70, C8
00, FF, FF, FF, FF, FF
00, FF, FF, FF, FF, FF
EC, 1A, 88, 1F, 70, C8
EC, 1A, 88, 1F, 70, C8
00, FF, FF, FF, FF, FF
00, FF, FF, FF, FF, 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三星二维码颗粒,你把开卡工具识别到的闪存ID发来看看,看样子翻车概率很大 ...

软件设别

设置

一直卡

网友:
EC开头可以确定是三星颗粒,二维码颗粒识别出来的ID是错误的,只能猜测和选择正确的颗粒型号才能开卡

网友:
这种假标片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试试论坛OMGY工具吧,未必好使,起码聊胜于无吧。。。

网友:
ocmf是L85的丝印,这个明显是三星的tlc呗,你有没有短接啊

网友:
不不不 这是三星的颗粒,用最新的工具量产试试吧,不一定可以开
不一定可以开是因为,颗粒的健康状况,我收过2个这样的盘,颗粒的健康真是不想说了,基本上都已经写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