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12V转220V逆变器,电源接反炸管子

楼主(2019-08-11):
这个300W逆变器,多灾多难,去年借给人家用,拿来充暖手宝,瞬间冒烟,修了好几天。

现在又电源接反,瞬间炸管子了。记得有防反接的,好像没起作用,可能上次冒烟,防反功能没修好。

把那几个功率管全拨下来,一测试,发现仅坏了一个炸管的。其余管子还完好。真庆幸,波及范围不大。

楼主:
新管子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好的

楼主:
换上新管后,逆变器接上12v电压,电流不大~~~基本能判断,能正常工作

网友:
果然专业啊!这都会修

楼主:
带个led灯泡试试,成功点亮

楼主:
此时的电流700多ma,在范围内。  维修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还是这种明显的故障好修,坏的直接给你看得到
感兴趣的是前面那个修半月的

楼主:
这次简单点。上次就没这么好修了,管子的脚下板子铜箔都烧糊了,有些贴片电阻都烧焦了,参数看不到,凭感觉随便焊上去。

网友(2019-10-30):
引用 楼主:
这次简单点。上次就没这么好修了,管子的脚下板子铜箔都烧糊了,有些贴片电阻都烧焦了,参数看不到,凭感觉 ...

你这个测量管子的设别能不能给我个链接

网友:
能带led的,是不是必须是正弦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上新管后,逆变器接上12v电压,电流不大~~~基本能判断,能正常工作

大哥,场管测试仪是自己D的还是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