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台SONY 笔电的外科手术(SONY SVF15AA1QT)

楼主(2019-08-11):
板子烧焦,刮开板层,飞芯片 ,上图看

刮开的位置,无法装MOSFET了,只有飞线干

网友A:
mos最好把散热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最好把散热做好

恩,装盖子的时候,上面放一个散热胶垫

网友B:
厉害了,铜箔烂成这样了都修好了,不过底座没散热怕mos管早晚要炸

网友:
刮骨疗毒啊,楼主nb

网友:
这都行,实在是不服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铜箔烂成这样了都修好了,不过底座没散热怕mos管早晚要炸

最后做了散热的,MOS管

楼主:
谢谢,理解万岁,

网友(2019-10-15):
佩服,这样都行!厉害了!!!!

网友:
牛掰了,烧成这样我就换板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