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移动空调

楼主(2019-08-11):
收了一个移动空调,255元,也不知贵不?拆开看一看。压缩机不知什么牌子的,很简单,大家随便看一看吧。

网友A:
我觉得不贵,就是在想这东西散热不排出室外,室内的温度那不是越来越高?何来空调一说

网友B:
一匹左右,就是使用时要用管子连接室外有点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贵,就是在想这东西散热不排出室外,室内的温度那不是越来越高?何来空调一说 ...

把空气中的水冷凝出来你会觉得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匹左右,就是使用时要用管子连接室外有点不方便

就是,我在想办法如何改成窗机用。有一个小书房改的卧室,原窗机声音太大了,想用它代替。声音要小许多。

网友:
有条碗口粗管外排热气的。小店面喜欢用。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  你这个不贵啊  制冷效果还是可以的  晚上睡觉就靠它了   实测制冷时功率在600W

网友C:
200多不贵,买个新的不便宜

网友:
压缩机是美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多不贵,买个新的不便宜

京东有卖849元。制冷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挺新的机器,好像都是千元左右,楼主这价钱很便宜啦。
如果弄个水箱增加烧热水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
gmcc美芝,还算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贵,就是在想这东西散热不排出室外,室内的温度那不是越来越高?何来空调一说 ...

有个管子排风的

网友:
制冷效果好的话二百多元挺划算的。

网友:
200多不贵,直接放窗台上,后面出风口开大点制冷效果还会好点,当窗机用了

网友:
不知道排风的管子有多粗

网友:
这价格不贵,如果没有故障那就真的值了,我在狗东上买的TCL的移动空调将近17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贵,就是在想这东西散热不排出室外,室内的温度那不是越来越高?何来空调一说 ...

压缩机制冷,内循环出冷风,交换器产生的热空气被内置风扇通过连接管强排出室外,所以也同时具备强制换气功能,缺点就是噪音大、制冷能力不强

网友:
请问噪音大吗?卧室没法装外机,一直想买一台这个,看评论说的噪音大,又有说不大的,想问问到底大不大?晚上睡觉有影响吗?

网友:
我有一台双管的,一根管吸气一根管排气,两个风机,制冷挺好。就是噪音太大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