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看这个散热片

楼主(2019-08-11):
散热片是从电源模块上拆的,长46cm宽27cm高4.5cm,是由两块拼接起来的。

楼主:
没上来照片

长为46cm,两块拼接的。

长为46cm,两块拼接的。

46cm

46cm

宽为27cm

宽为27cm

厚为3.5cm

厚为3.5cm

网友:
厉害了这散热片,用热管连到电脑CPU上效果可以预期。

网友A:
这散热片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家用电器就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散热片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家用电器就用不上

只是觉得好玩,装电脑上太沉了,6.2kg。

网友:
哈哈,你们都是山寨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