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下: 各位大师们买的 浴霸 什么牌子?? 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2019-08-11):
问下: 各位大师们买的 浴霸 什么牌子??  注意些什么呢??

请各位大师们多多指点下.....

非常感谢.....

问下: 各位大师们买的 浴霸 什么牌子??  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我来说说,浴霸没啥大用,当个灯用用还行,换气啥的功能需要有排风口才行,它是通过百叶窗那样的单相风阀进排风的,所以排风还好,进风换气就要注意啦!要不跟厕所化粪池通风管想链接会很臭,,选择的话要开关的,不要触摸的因为坏了更不好修,我是去年装的,我家就是跟化粪池通风管接上的很臭,如果没有合适的通风口最好装那种红外线灯泡的就得了

网友A:
我买的是美的牌,还是俩电机的,俩电机还有同时进气与排气,但是我家的那根通风管是跟化粪池通着的,而且安装时候还需要买一个框子才能安装,要是集成吊顶就不需要,我家的是PVC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美的牌,还是俩电机的,俩电机还有同时进气与排气,但是我家的那根通风管是跟化粪池通着的, ...

卫生间不是只有一个通风口吗?怎么会有跟化粪池通着的?

网友:
我家浴霸都当灯用,买的普通的,4个灯,带一个排风机,一个灯250W,平时就开一个,冬天也开一个,孩子洗的时候开两个
基本没有同时开4个的时候,两个灯完全够用了。平时当灯用也亮堂堂的,很爽。
这东西别买太高级的,就当灯使,石英加热管那种没用过,就是灯这种特别爽。价格99。

网友:
看看我画一张图,要不然说不清楚

网友:
浴霸就买4个大大大大白炽灯那种,维修方便,不容易坏。我自己装的杂牌,本来没花钱,线很细不耐高温,陶瓷灯头用很短的自攻钉拧在塑料底盘上,时间久了高温就熔化了,我拿到后电线全换成耐高温的硅胶线;灯头固定孔打穿用长螺钉穿心固定;换气风扇电机拆开加满润滑油,装回的时候用704胶把外壳缝隙密封,卫生间潮气重,隔绝水气;换气扇管道与烟道之间用免钉胶固定密封。这样搞一下浴霸至少稳定运行5年以上,当然灯泡改换还是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