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低端的泰克信号发生器拆解

楼主(2019-08-11):
很久之前在垃圾佬那收了一台泰克的超低端的信号发生器,第一眼见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我还在想,泰克还做这么低端的产品吗?
一个简单的0-3M信号发生器,方波正弦波三角波,很大众化的产品。居然没有频率计,用的是粗糙的刻度盘显示。

我十分怀疑这个是OEM产品,因为闲鱼上有很相似款的kenwood信号发生器。
颜色确实是泰克的经典颜色

拥有一台泰克的CFG253的感觉,就像拥有一台正宗FLUKE牌的DT-830万用表。

背面,压控输入,电压切换开关,电源和保险。
没有任何的多余功能

功能虽然简单,但做工还是不含糊的。塑料件喝开关等手感很好。

拆开后的效果,线也挺多的

左上角振荡器,右上角是线性电源。中侧偏左的板子上有很多电位器,应该是频率/波形校准之类的用途

台达的电源滤波器

用热缩管缩在一起的差分对管

主板上的一个子板。差分对管却没有热缩管缩紧。

机器里的芯片几乎都是日立的IC,还有两片国半的308运放。
整机的信号产生全是运放实现。没有使用特殊IC.

这机器无论从元件选型,PCB丝印,还是风格上来说,感觉非常像某厂给泰克的代工产品。

质检章?1999年的产品。也挺老了。
感谢观看。

网友:
台湾代工的低端产品

网友(2020-12-08):
比较早的产品啊,很多连线,显得有些凌乱

网友:
台湾生产的,估计就是顾伟代工的, 90年代,顾伟还代工过泰克的低端的数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