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DOS游戏声音、声卡

楼主(2019-08-11):
声卡:        Realtek ALC655 @ Intel 82801DB ICH4 - AC'97 Audio
主板:        联想 PLATINIX-8  (英特尔 82845G/GL/GV/GE/PE )
处理器:        英特尔 Celeron(赛扬) 2.80GHz

是 集成声卡Realtek ALC655,在主板上。
纯DOS环境,想让绝大多数DOS游戏发声。

1、通过软方式:驱动、驻留插件、正常设置(config、Autoexec),有办法吗?
2、只能购入独立声卡。按我的要求:“兼容性最好、绝大多数DOS游戏、原汗原味声音”。请推荐一款ISA声卡,和一款PCI声卡型号。新出的兼容版型号,或古董型号都行。
3、ISA声卡,是不是插上就直接用?不用设置。DOS游戏就直接出声?
  PCI声卡,是不是设置比较麻烦(laster=A220 I5 D1 T4)?还需驱动驻留模拟ISA通道?
4、注重FM声音(DOS原味),不在意MIDI效果。 Windows/DOSBOX/VMware 免谈。

网友:
我这里还有俩创新awe32,不知道dos下面适用咩?

网友:
竟然真还有一条ISA槽

网友A:
dos游戏用声霸卡的最好,一般不需要再做改动,游戏对声霸卡支持最好,需要在AUTOEXEC.BAT及CONFIG.SYS进行设置。

网友:
殖民计划?
我最近又开始玩上这个了
不过我是用DOSBOX玩的

网友:
我有一块ISA槽的创新声霸卡,你要不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s游戏用声霸卡的最好,一般不需要再做改动,游戏对声霸卡支持最好,需要在AUTOEXEC.BAT及CONFIG.SYS进行 ...

不好意思。
声霸卡 的英文是什么?是SoundBlaster吗?

另:SoundBlaster 16、SoundBlaster 32、SoundBlaster Pro,是什么?区别大吗?

网友:
dos下声卡要在config.sys和autoexec.bat里装驱动的,主板自带的ac97软声卡不知道dos能不能驱动,基本上驱动很难找。

isa声卡的好处是自带功放,可以推动一些稍大点的无源音箱

其实最简单还是虚拟计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声霸卡 的英文是什么?是SoundBlaster吗?

这几个都是创新的卡,主要是音色库质量不一样……就目前来说,都是落后产品,随便拉

网友:
ac97系列你不用尝试,纯dos没法用
你确定你的主板上还有isa槽再考虑isa卡的问题
早期的某些pci卡带dos驱动的你还能用
不带的基本也别想了。

网友:
这845竟然还带ISA?喜欢玩dos游戏的都暴露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s游戏用声霸卡的最好,一般不需要再做改动,游戏对声霸卡支持最好,需要在AUTOEXEC.BAT及CONFIG.SYS进行 ...

求“声霸卡” 的全称(英文),用于搜索。

网友:
搞块cmi8738吧。完美兼容老sound blaster,但是常见的多。fm和midi也都有。

网友:
另外如果想玩midi的话可以搞块ymf724。

网友:
或者是ESS688 ,ESS1868之类的ISA接口的声卡

网友:
你这种我以前弄过,中间各种折腾调试就是不行,最后干脆收了台486老机器在原生DOS系统下玩老游戏

网友:
费这劲, 花功夫 收一个 P2 P3 CPU的老笔记本  装WIN98  完事儿 。  或者 更老的 奔腾100~150的笔记本  装WIN95  绝对原汁原味。

别说现在的主板 ,就是往前10年的主板在纯DOS下出声都困难。

网友:
auto,config, 很远很远的事情了。。都不会了

楼主:
再次Mark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0276
7楼 各声卡DOS驱动名称

[90年代]5.25寸软驱 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1164&page=1

发黄塑料机壳  翻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