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原厂双系统的WR882N V1

楼主(2019-08-11):
曾经的心头好,作为qca9561的cost down型号tp9343在WR88X系列登场凭借三收三发实现2.4G 450m的理论速度。
WR882N V1原厂是闪存2M+内存16M的配置,无线有pa,lna.
改了内存换为64M,通过双flash切换电路加入16M的闪存内置breed,刷好openwrt.
通电前把下图的开关打到右边是启动,breed+openwrt,开关打到左边是启动原厂系统,注意开关切换在通电前操作。

breed截图

openwrt系统截图

tp原厂的就不贴了。
外壳打了控为了散热,好像每台机器都过度考虑散热!

最后来张背面

闲置,三十五包邮江浙沪,其他非偏远40包邮,带一个后配12v电源。需要请站内私信。

网友:
这个广告打得好。超版都给你打分了

网友:
楼主卖这个价我觉得都不够工夫钱

网友:
只是因为兴趣而硬改

网友(2019-10-20):
特地注册帐号回复,想买一台不知道还有货没?

网友:
孔打的也很有艺术

网友:
超值,就看固定系统开关的螺丝,就知道做工扎实!螺丝不会是不锈钢的吧?

网友(2019-12-09):
大神,上个刷机教程呗

网友(2021-03-21):
固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2-04-17):
这散热有点多余,tp9343本来发热就不大,性能一般般,开孔有点自作聪明了,影响美观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可以玩玩

网友(2025-03-18):
这路由器只有这种性能了,

网友:
过时了,自己玩玩就行

网友:
前面几楼的,人家这是四五年前的路由,不是20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