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电动车充电器时碰到的问题:拆焊用什么工具顺手?

楼主(2019-08-11):
最近电脑用多了,眼睛受不了,转而干点别的

找出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来修修,修也不是为了用,只是想试试学学怎么修。。。

这充电器曾修过两次:

第一次是输出短路,拆开发现用作保险丝的一段铜箔断开了,把断开的旁边另一处保险短接就好。
第二次是输入部分也是这样的一段铜箔断开,连接好又能用了。

这两次让人感觉这充电器好容易修啊。

第三次就完蛋了,炸得铜箔都黑了,再次连好串灯试也没用,本来就老了,就直接换新的了,这个就扔边上好久了

一个个高压部分元件测试一下,发现坏了好多件,8N60,两个二极管207,电容。

逐个拆下换,电容没找到68UF的,反正修了也不是为了用,找了个电源上拆了个400V22uf的换上凑合。

完后还是不行,只知道300V高压正常了,那个8脚芯片也看不出什么型号,低压部分也不会修,算了,继续只灰去。。。

事后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1、为什么这个充电器里面的变压器有部分是活动的?就是箭头所指的部分,可以上下动。

2、拆焊时,大家用什么工具顺手
手上有三样工具专门拆焊用的,感觉还是拆得麻烦,检修时拆装再装拆的,烦,没拆过几次多脚的芯片,那个更烦,只能风枪。

想知道那种带吸锡功能的烙铁好用吗?

左:空芯针,孔大的元件比较好拆
中:吹气的冲牙器,效果不错,但吹飞的锡到处都是,不小心留在板子上是隐患,留在桌子上是污点,飞到手上更是酸爽
右:常用的吸锡器,嘴靠得近效果还行,接近吹的效果,但是无法靠近比较远时等于没有

介绍一下您用什么工具呢?
个人偶尔玩玩的也不准备再添置什么大件了,了解一下吧,会忍住不剁手的。。。

网友:
有个GJ-845 黄花吸锡器,30W的功率对付一般的小焊点还是没问题,大的我没试过
PS:清理内部焊渣需要全部拆开这个比较麻烦,间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不然吸力不好

网友:
如果能够熟练运用一般的普通电烙铁,印刷电路板元件的拆焊,就不是难事,前提有很多因素,比如,电烙铁头用刀头,松香助焊剂宁多莫少,焊锡用低溶点的,等等等。。。焊锡,焊元件,与拆焊,拆元件,关键明白焊接的原理,焊接与拆焊,道理一样,流程各异。

网友:
你这个修法不靠谱

网友:
直接烙铁加热熔化找个纸箱把板子朝里用力一打就锡就掉了了,单面板大小焊盘通吃,双面小孔效果不行。(有风险谨慎用)

网友A:
8脚芯片是3842,不过8N60都烧了估计3842也不行了。可以试验一下,用可调电源给3842供个17V的电(+接7脚,-接5脚),看8脚有没有5V,没有就是坏了。我也是半桶水,最近也在修一个60V的电动车充电器,用这个方法试验3842是好的,可是接上电3842的7脚死活只有12、13V,充电器“嗒、嗒、嗒”地打嗝,输出只有24V,跑了一下电路,7脚供电只是从300V滤波电容处接4个220K电阻(两串两并),还有一个电解电容供电,查过所有元件都是好的。又怀疑是不是后级有问题拖低了电压,查过光耦、两个TL431、肖特基都是好的,不会修了,先放一边,等技术进步了再修。

网友:
可以用优质多芯电线(俗称铜毛线I劣质的都氧化啦要用还得砂纸打磨)浸松香后吸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脚芯片是3842,不过8N60都烧了估计3842也不行了。可以试验一下,用可调电源给3842供个17V的电(+接7脚,- ...

第一条先换7脚电解我现在是从来不测(汗,以前测过好的就查别处都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脚芯片是3842,不过8N60都烧了估计3842也不行了。可以试验一下,用可调电源给3842供个17V的电(+接7脚,- ...

一般打嗝是芯片供电没跟上,启动电阻只是提供一个启动电流,启动后主要靠变压器供电绕组提供供电,检查一下供电绕组到7脚之家的电容、电阻、二极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最高境界就是一把普通烙铁就够了,其实你晒的那些工具全部是浪费钱,修电动车充电器真用不了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打嗝是芯片供电没跟上,启动电阻只是提供一个启动电流,启动后主要靠变压器供电绕组提供供电,检查一 ...

谢谢指导,今晚再试试看,我就不信在数码之家众多坛友们的帮助下搞不定你个7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先换7脚电解我现在是从来不测(汗,以前测过好的就查别处都懵了) ...

谢谢指点,今晚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脚芯片是3842,不过8N60都烧了估计3842也不行了。可以试验一下,用可调电源给3842供个17V的电(+接7脚,- ...

次级问题你可测光耦12脚电压判断(当然也可初级断电输出接额定电压)按你描述的可能是7脚滤波二极管线圈开焊s极电阻变大D极元件员最后开关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打嗝是芯片供电没跟上,启动电阻只是提供一个启动电流,启动后主要靠变压器供电绕组提供供电,检查一 ...

谢谢你的指点,昨晚终于弄懂了UC3842的供电,从300V的正极经过4个224贴片电阻两串两并提供启动电压,再经过副绕组通过一个15欧的贴片电阻、一个FR104快恢复管、一个50V47UF电解电容给UC3842第7脚供电。不过我换了这一路所有元件还是没解决问题。今晚打算这样弄:
今晚60V电动车充电器维修方案:
1、        先拆除MOS管8N60,以免对UC3842电源IC的测量数据产生影响,再测量UC3842各脚电压并记录。
2、        拆除UC3842,在原位置装上一个8脚IC插座,方便更换IC来试验。
3、        更换一个新的UC3842,测量各脚电压,和旧的作对比。如果前后数据相差很大说明是UC3842坏了。
4、        装上一个新的MOS管IRF840代换8N60,看看输出是否正常。
5、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行,拆另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上面的KA3842过来试验,看看是不是我买的UC3842都是劣质货,新买的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次级问题你可测光耦12脚电压判断(当然也可初级断电输出接额定电压)按你描述的可能是7脚滤波二极管线圈 ...

7脚滤波50V47UF换了,FR104我换了个FR107,还是不行,怀疑是不是我买的UC3842本身就是劣质货,新的就不行,要么就是我换上去拆机的MOS管8N60虽然没击穿但也是坏的,并且对UC3842产生了影响,今晚再试试。

网友:
扒一段多股铜线,上松香后可以轻松吸锡到干干净净

网友:
台湾宝工吸锡器+白菜白光尖头,拆鼠标电路上下链接的排针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昨晚终于弄懂了UC3842的供电,从300V的正极经过4个224贴片电阻两串两并提供启动电压,再经 ...

如果初级确定没问题的话,就查次级吧,给你两个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5409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08776

网友:
那个吹锡器我也整了一个,吹过孔还是蛮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初级确定没问题的话,就查次级吧,给你两个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54090
http ...

谢谢提供线索,我的哪个充电器次级那边是有个8脚IC,万恶的JS把字磨掉了,看不出是LM358还是LM393,通过电路能识别出来吗?如果是LM358我倒是有,要不换上去试试?如果原来是LM393的,换上LM358不会扩大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