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做NAS用的阵列卡(直通卡),有没有性能方面的规格要求

楼主(2019-08-11):
最近花三百块买了个主机,四代奔腾4G内存,拿来做NAS刚好,想用Windows 2012 R2买SAS硬盘做软Raid(主要是SAS硬盘便宜便宜便宜便宜!)。
请问需要在意阵列卡的性能要求吗?因为我应该只会接机械硬盘,机械硬盘那么每端口3Gbps速度绝对够了,不需要追求6Gbps速率的SAS阵列卡对吧?

所以随便选一个,哪怕20块的都可以?还是说对缓存有要求呢?目前看到的缓存有128/256/512/1024M的。

为了便宜,SAS阵列卡(直通模式),但是不知道直通模式性能会不会收到阵列卡的性能影响,因为机械硬盘本来就达不到3Gbps的速度。

网友A:
你需要搞清楚直通卡和raid卡的区别,
还有raid卡本身是否需要直通模式
另外,卡是否能够支持expender也要考虑
上多大的盘,做什么样的raid,cache也要进行计算匹配
另外,3G接口的卡,很多新一点的盘都不支持,sas的特性和sata区别比较大

网友B:
家庭用不到RAID 公司不会在这方面省钱

网友C:
楼上一语中的,冷数据普通盘就行了,重要数据本地+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搞清楚直通卡和raid卡的区别,
还有raid卡本身是否需要直通模式
另外,卡是否能够支持expender也要考 ...

1.阵列卡用过,清楚明白,直通卡没用过,只能猜想是不是相当于单盘raid0,系统也需要阵列卡驱动?
2.我决定用软raid了,所以阵列卡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让我的电脑可以插sas硬盘。
3.这个也了解到了一点点,是扩容的时候用到,目前不需要考虑。
4.上2-3-4T的SAS硬盘,用Raid1模式(软Raid),已了解到软Raid不能作为系统盘,不过没所谓,弄个320G的机械硬盘或者小点的固态硬盘成本不高,目前已经丢了个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
5.这之间的特性我就不明白了,目前只知道SAS硬盘便宜,阵列卡发热大,虽然不是高手但是也是老鸟了,目标明确,就是作为存储使用,大容量便宜货大容量便宜货大容量便宜货~

按你所说那就不能买太老的阵列卡对吧……还是买个6Gbps速度的,免得硬盘不能识别对么?
另外我想了解的问题还是得再问一次,阵列卡有没有缓存在直通模式有没有意义呢?就是说有没有要求最低要买多少缓存的阵列卡。。。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庭用不到RAID 公司不会在这方面省钱

上SAS阵列卡是为了用上便宜的SAS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一语中的,冷数据普通盘就行了,重要数据本地+云

零零碎碎大大小小的文件不算少,网盘确实不错,不过感觉还是本地靠谱,主要是速度不会受限于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阵列卡用过,清楚明白,直通卡没用过,只能猜想是不是相当于单盘raid0,系统也需要阵列卡驱动?
2.我决 ...

做soft raid的话,直通卡就行了,缓存什么的也不用考虑,因为全部由系统软件操作。
建议不要搞soft raid,毕竟那东西稳定性奇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soft raid的话,直通卡就行了,缓存什么的也不用考虑,因为全部由系统软件操作。
建议不要搞soft raid ...

明白了,谢谢你,也谢谢楼上其他大佬。

网友D:
几十块的PCIE支持raid5的卡即可,不过你要考虑好,还需要买sas的笼子吧,这个比较贵,还都是拆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块的PCIE支持raid5的卡即可,不过你要考虑好,还需要买sas的笼子吧,这个比较贵,还都是拆机件。 ...

谢谢,笼子就没必要了,我的是普通家用机箱,目测放4个硬盘不难,虽说存储设备的话热拔插好用,但其实也没那么多热拔插的需求,无所谓啦!

网友(2019-10-27):
我最近也想弄个NAS

网友(2020-10-25):
引用 楼主:
上SAS阵列卡是为了用上便宜的SAS硬盘啊……

SAS硬盘比SATA硬盘贵,你找到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人家服务器换代拆机的盘。。。。

网友E(2020-12-23):
对RAID很感兴趣,但对NAS和在PC上组RAID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一直很茫然。

请教诸位:
在PC上组RAID,对PC和阵列卡的最低要求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RAID很感兴趣,但对NAS和在PC上组RAID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一直很茫然。

请教诸位:

RAID主要是为了安全---冗余备份 和扩展 --- 小盘合并成大盘
然后再考虑提高性能,可以并发读写、均衡负载。

现在主板都支持RAID,但为了性能和安全,一块RAID卡是得考虑的。

至于软RAID,windows叫动态分区,linux就是著名的LVM,软件层面的RAID。
不建议用动态分区,那玩意稳定性不如linux的LVM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F:
RAID主要是为了安全---冗余备份 和扩展 --- 小盘合并成大盘
然后再考虑提高性能,可以并发读写、均衡负载 ...

感谢支持

你的回复正是我最想了解的,个人使用,在满足你回复第一段内容的前提下,最低配一块什么样的RAID卡,组建RAID几比较合适?

网友(2022-06-07):
二手sas盘是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