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拿什么拯救你,cbb电容,又遇到个慢性容量衰减

楼主(2019-08-11):
北电检测仪用了5年左右,平时不用,偶尔测功率时才用一下。前几天三十七八度,那天测了15平方卧室的变频空调一个晚上总共12小时的耗电量也才5度,从晚上6点开到次日早上6点,前两个小时耗电2.3度,后十个小时耗电2.7度(空调设26度+风量最高+睡眠风。结论是:空调一直开很省电,开开停停反而最费电)。
结果就那次以后,再用北电测完功率基本上都不是归0,而是有0.15瓦左右的剩余值。我一开始是以为周边有干扰,也没在意它,结果后来屡次都是这样,我才上心了。今天有空拆下来看了一下,看不出问题,就凭经验深刻怀疑cbb电容的容量,结果0.68变成0.44微法,这个电容而且看上去很大一个凭想象很好的,没想到又是容量衰减。
找到一个去年买的备货,容量耐压一样,但体积小了很多,没办法,只能换上去以后再说吧。
结果换上去以后就一切正常变成0瓦了

现在的cbb电容为什么好多都会容量衰减造成故障,我现在一年要遇到n个。以前老的或者拆机的都从不会坏,为什么现在的这么容易坏?而且cbb60和61都没区别一样会坏,是内部的蒸发镀膜工艺变薄缩水了吗?有谁知道我们哪里还能买得到质量有保证的cbb电容,价格偏贵点没关系,因为换来换去实在太折腾了,这本来就是没技术含量的活,只是太烦了。

网友A:
我有个带功率显示的智能插座,正好反过来,小功率使用时没有反应,显示只有0W,但大功率能正常显示.

也是这种电容的锅?

关键这智能插座不好无损拆开,最烦的就是这个,现在还能用,修么怕外观破损难看,不修么又有缺陷,这什么超声波、激光焊接外观是好,效果也不错,修却是个麻烦。

网友:
我去年买了个定时器,去年用了几次,今年用风扇的时候又翻出来准备用几次,结果不能电了,估计也是阻容降压出了问题,电容容量不够电压不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带功率显示的智能插座,正好反过来,小功率使用时没有反应,显示只有0W,但大功率能正常显示.

也是 ...

这是起称值的规定,没法子,体重秤也称不了几粒谷子,他那北电也未必测的了1W以内的耗电
随便测几个如电磁炉之类的待机耗电,如果能在1W多起称,就凑合用吧

网友B:
喂猫非得用谁哔哔呢,安龟不也挺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起称值的规定,没法子,体重秤也称不了几粒谷子,他那北电也未必测的了1W以内的耗电
随便测几个如电磁 ...

北电T8最小0.1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喂猫非得用谁哔哔呢,安龟不也挺好吗,

现在的好吗?现在品牌家电里面原装的和我淘宝买的那些个安规电容,都没一个说自己是假货,印字也工整,那叫我怎么分得清呢,反正我用下来的结论是好多也都会坏,也是容量慢慢缩小。那我以前做外贸产品时所用的那些各种容量的安规电容却至今没一个容量缩小的,那又怎么说呢?现在没什么好相信的,撞人品能不坏就算幸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起称值的规定,没法子,体重秤也称不了几粒谷子,他那北电也未必测的了1W以内的耗电
随便测几个如电磁 ...

关键是30W的给你显示3W啊。18W也是显示3W。这就无语了啊。

网友:
CBB电容是聚丙烯介质镀金属膜的,有自愈特性,局部击穿后周围金属膜蒸发自动断路,
电容降压的电容,无功电流大,容易发热,现在CBB越做膜越薄(体积小)
很容易击穿损坏容量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好吗?现在品牌家电里面原装的和我淘宝买的那些个安规电容,都没一个说自己是假货,印字也工整,那 ...

可是,CBB不安全,如果那团铝化了,很可能会形成击穿,那这玩意就全完了,至少安龟不会也不敢出这种问题。根据我们实际装机试验,一袋子1000个CBB在灯具上用仅仅几个月就烧成炸蚕豆的超过60个了,击穿的也有五到八个,炸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30W的给你显示3W啊。18W也是显示3W。这就无语了啊。

哈哈哈,这样啊,那是够悲催的,

网友:
碰到这种阻容供电,CBB都换成安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CBB不安全,如果那团铝化了,很可能会形成击穿,那这玩意就全完了,至少安龟不会也不敢出这种问题 ...

明白了,你这样说把我吓到了有点。不过我接触到的那些倒是没有一个击穿这么吓人,只是容量下降,也只有现在的会下降,以前老货都不会的。

那请教你现在哪种安规的比较好?品牌或淘宝链接有吗发给我,既然你们做产品的了解的多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30W的给你显示3W啊。18W也是显示3W。这就无语了啊。

既然是这样那就拆了看看吧

网友:
家里有部美的 FS6AR,又开始一按摇头就指示灯转暗,然后就自停。找个时间拆开换那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