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奥睿科(ORICO)硬盘座,6218US3

楼主(2019-08-11):
最近把n1刷成了小融盒子,本来用个500g笔记本盘在挂着,可能是盘太旧了,是2012年的笔记本拆来的。昨天突然炸了。。。。
正好手头有个1t的3.5盘,于是京东69元找到了这个盒子。
毕竟给硬盘用的,不拆开看看实在不放心:
一个硬盘盒,一个3.0的数据线,还有一个12v 2a的电源。

盒子一个12v接口,一个usb3.0,一个电源键。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电源键是个 轻触开关。

拧开胶垫下的4个螺丝,轻松打开。侧边小板上是个红蓝双色的led。

板子不大,供电明显比一般易驱线强多了。
主控因为我这边正在下雨,天很暗看不清就没拍,只能看请是jms的。
官网写的是jms578.
淘宝上还看到奥睿科有个62.9的外形更方正一点的盒子,那个看描述是NS1066X。
似乎不如jms的主控。

电源是来自于深圳厂家的,不好拆不拆了。

其实这个电源才是整个硬盘盒子的重点。
供电稳不稳,直接关系着硬盘寿命。
按经验这种做工不错,铭牌标记清楚的一般都能靠谱。

最后,就希望硬盘能够长寿运行吧。

网友A:
我看了坛友的贴,上了零叉链,49包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6119

网友:
这电源,这主控,这品质,楼主珍爱硬盘吧

网友:
奥睿科有烧硬盘的前科,谨慎选择。。。

网友:
楼主的PRO7PLUS用得如何?

网友B:
我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型号。
我也在搞N1小融挖矿。
这个底座有个毛病,断电后再来电,不会自动通电。如果不在家,会影响挖矿收益。
我的方法,把那个按钮直接短接。这样来电硬盘就自动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型号。
我也在搞N1小融挖矿。
这个底座有个毛病,断电后再来电,不会自动通电。如果 ...

短接不行吧。这种轻触开关,短接不就相当于一直按着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不行吧。这种轻触开关,短接不就相当于一直按着开关吗?

事实上可以。我两个底座都改了。使用正常。

网友C(2019-09-25):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坛友的贴,上了零叉链,49包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6119

我在淘宝没有搜到啊,这个有店铺吗?

网友(2019-12-28):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型号。
我也在搞N1小融挖矿。
这个底座有个毛病,断电后再来电,不会自动通电。如果 ...

零叉链那个硬盘盒接电就自动通电,感觉这个需求很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淘宝没有搜到啊,这个有店铺吗?

改名叫三百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