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到手就拆,网易严选直流电风扇看看内心

楼主(2019-08-11):
家里老风扇要淘汰一台了,准备直接上直流无刷风扇,就在狗东上看见这货

然后发现有199减99的券,果断拿下,貌似已经是最超值的了
狗东就是快,上午就到了,试了下能转,就下刀子开拆了

全貌,上面的板子是4个按键和4个指示灯

重点是这个,24V0.85A无刷电机,dinco科技公司生产,网上没查到相关信息,哪位懂行的给说道说道

翻个面,电路板

主控FT1128T 三相BLDC电机驱动芯片,

三个功率管NCE4614,旁边电容25V220uf,还有三个霍尔原件,轴承是GooT,国产固特轴承。

这是主控板和射频接收,SRX303LD管射频接收,主控就被打磨黑了,看不出来啥芯片

主控板下面就是电源,在盒子最里面就不拆开看了。

最后来个摇头电机,35BYJ46,佛山产的步进电机

整个机器看来做工还行,风的挡位也很多,强弱变化很大,这个在冬天也能当作循环风扇使。

他们的另一款用的进口电机的机型说是百乐富代工,但这一款没看到是哪家的作品。

算下来150元的电扇还是很值的,好像还可以更换百慕达扇叶,然后电机尺寸和Nidec的也是能够互换的,后面自己维护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这个价格,不算贵,值了

网友:
不错,挺划算的,前段时间买了个艾美特鸿运扇也花了139

网友A:
买贵了,618的时候99

网友:
感觉还行呀

网友B:
据说这货不能往上还是往下调风速的?

网友C:
狗东这宣传的是不是搞错了?1晚1度电那不得100多W?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东这宣传的是不是搞错了?1晚1度电那不得100多W?

按他们CEO的标准来计算,一晚是 两分钟

网友:
看用台湾FT和NCE的管子就知道是近年比较新的设计了,主控SSOP20目测大路货新塘76E003或者更便宜的国产替代型号

网友:
去年正是最热的时候风扇坏了,一检查轴承抱死了,想换滚珠轴承 结果贴片轴承座掰下就断了,全是油的表面AB胶也沾不上,轴承也很难定心。

于是找了个类似的刚好能拧上扇叶的无刷电机换上了,然后感觉非常好。
无刷电机用19V供电觉得风太大,用12V供电就和普通风扇的风差不多了,非常静音,耗电也小,只有0.75A

一天一日,一日一天,那也没有一度电

网友D:
618买了一个,没用几天直接开机滴滴滴报警,退了,换了199的美的布谷直流,做工秒杀这个。这电机是深圳兆力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18买了一个,没用几天直接开机滴滴滴报警,退了,换了199的美的布谷直流,做工秒杀这个。这电机是深圳兆力 ...

这电机我也觉得不咋地,比我去年那个十几块钱的差太远了,不想打击楼主就没说了

网友:
这款看起来还不错的,使用高频噪音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电机我也觉得不咋地,比我去年那个十几块钱的差太远了,不想打击楼主就没说了 ...

现在淘宝上好像10几块钱买不到美蓓亚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淘宝上好像10几块钱买不到美蓓亚电机了

前不久买了两个,改好了说再去买两个备着结果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贵了,618的时候99

还有这么便宜的时候,确定是这个而不是他的交流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货不能往上还是往下调风速的?

机身上只能上,遥控可上可下,这个遥控貌似和空调一个原理,机身里面状态和遥控里面状态是独立的,每次遥控就把状态码全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东这宣传的是不是搞错了?1晚1度电那不得100多W?

哈哈,这个我也发现了,估计是抄空调广告
他另一款是一月一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机我也觉得不咋地,比我去年那个十几块钱的差太远了,不想打击楼主就没说了 ...

打击吧,我也准备换个好的,给个链接呗

网友:
额,请看14、1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