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电子白板数据线

楼主(2019-08-11):
前天我单位学校一个教室白板不能使用,检查发现是数据线损坏。联系采购,其报价200一条。一条5米长的2.0数据线报价200,尼玛,你咋不抢银行呢!
我马上主动请缨免费维修,但领导嫌弃我手工太差,直接拒绝。让我在淘宝上买一条。我表面上答应,趁领导午睡时间给它修好,你说领导会不会夸我聪明能干呢?
一团乱线

标准接口

这个头这面经常弯折,估计这里问题比较大
于是剪掉,测量
结果,卧槽,只有gnd通。。。。
难道是另外一个头坏了???

拆下,咦,里面好像有点复杂丫

拆开,居然有芯片!??

仔细一看原来是USB HUB

再仔细一看,usb四个点都断开了。。。好吧,那个操蛋的老师估计挪动电脑给别坏了

焊接好,胶水粘合

另外一个头已经剪下来了,只好重新接
重复过程

过程重复后,上机测试

搞定,省了200:victory:
既然省钱了,那就是挣钱了,买几只虫子,给领导烹饪好等领导下班

网友A:
仔细一看原来是USB HUB  ?          单根线集成USB HUB有什么用呢?

网友:
这虫子有点贵啊

网友:
看样子像是什么机构用的吧~方便老师给孩子上课,我们之前也有这个,用的投影是超短焦的.usb线也超长,但是坏了我都是直接换头.比这个来得快~维修一次找票就行了....然后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一看原来是USB HUB  ?          单根线集成USB HUB有什么用呢?

直接使用直通的线长了就有压降不能正常使用了
这个芯片估计不光是HUB作用,还有线补电压的作业,我测过7米的线过去还是有5V,但是没芯片的,没磁环的便宜的线长了就是不能用,尤其是同时用作供电的实物投影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直通的线长了就有压降不能正常使用了
这个芯片估计不光是HUB作用,还有线补电压的作业,我测过7 ...

用过纯铜网线做USB延长线5米没问题,用一对线做数据,其余的3根扭在一起做供电,双头USB供电无线带网卡、U盘能用

网友:
是你给领导烹饪啊

网友:
领导嫌弃楼主手工太差?!

网友:
USB转串口?伪装成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