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bm 1450w服务器电源

楼主(2019-08-11):
有那个大神知道这个服务器电源 脱机供电方法

网友:
功率果然够大,改造个鱼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
好电源,名牌,可惜没有拆机图,差评。

网友:
有万用表不?
有就能找。

网友:
送一个研究研究

网友:
12V 119A太猛了,好像是雅达代工的

楼主:
找不到启动 拆开也没用啊。 找到启动方法 就拆开给你们看看。挺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