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固定乎?移动乎?小改为一台显微镜加光源电池

楼主(2019-08-11):
        前面发帖用一台显微镜“拆解”一颗CPU(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407),有坛友指出,应该为这台显微镜配一个固定光源,我当时回帖说它有固定光源,可以考虑加一个外置的。讲者无心,听者有意,事后想想,对呀,这显微镜自带光源的,但配的是电源适配器,必须插上电才能用,这确是“固定”光源呀,但却不是我想要的,这样限制了它的使用场合了,于是,CPU的硅晶片在哪暂不整了,倒是琢磨如何为它配一个电池,使用时不用拖着根电源线。趁着显微镜还没被小大人没收,今天来折腾。

       先看看它配的电源适配器:

这是它的参数,这不就是个手机电池充电器吗?

测一下它的输出,真的很精准:

把显微镜的底盖拆下,哗,里面那空间大的,这是五房两厅三卫的节奏呀:

加个大电池没问题,问题是里面还有一块电路板,看看能不能加。用的是431作调光:

另外还有两枚8050:

这五个接插件我也是醉了,规格一样,连接线都是红黑两色,一点都不防呆,不懂的人拔开了很容易就插错,这是山姆大叔的风格?慢着,原来每个插座都有标识的,五个插座有一个空的,标着“BAT”,慢着,这是……电池?

跑了一下电路,原来这电路板本就有电池接口,只是没有配电池。找出一个最大的而又下岗的电池(小的电池还要留着给需要的地方),贴上双面胶:

这个多余的螺丝柱子有点碍事,剪掉:

那谁终于被洗脑成功,接受了这个理念,亲自加入了DIY:

电池焊好了线:

把电流充电、放电测量了一下,满足使用,回装,看最后效果,再也不用拖着根电源线了。哈,固定光源没做成,做了个“移动”光源,以后可以拿到野外看蜜蜂的翅膀了。

网友A:
我也准备给我的显微镜改一个LED光源了,钨卤灯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给我的显微镜改一个LED光源了,钨卤灯太费电了

我这个本来就是LED灯的,我只是加上电池而已。你的显微镜是实验室级别的吗?发上来欣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本来就是LED灯的,我只是加上电池而已。你的显微镜是实验室级别的吗?发上来欣赏下? ...

普通的双目显微镜,应该不是实验室级别的

网友B:
发个电路吧,怎样大家好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电路吧,怎样大家好仿制

已经回装了,它就是个431调光电路,充电是外部充电器(电源)的事。具体电路我没有跑,如果你不要调光的话,直接上LED灯就行了,比如那USB灯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恭喜洗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洗脑成功。。。

MM这话有点莫明其妙哦,谁洗谁的脑?你是说我成功忽悠到他亲自动手改这个灯了?那是个很长的故事,我打飞的去跟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