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视什么故障

楼主(2019-08-11):
这是屏坏了吗  三分之二有横线

网友:
那个啥东东来着,好像叫…… 就是逻辑板与屏边的连线,开胶了。。。

网友:
解码板与屏线接触不良~如果是氧化了用橡皮擦亮即可。如果是屏线开胶就要热压了~

网友:
用尺子量一下,看山去不是三分之一正常,好像1/4正常,如果非常准确的1/4或者1/3那还可以拆开屏看一下有没有Y轴TAB尝试飞线解决,如果没有Y轴TAB,那就只能这样了。

楼主:
三星的屏,那个是Y轴

网友:
三星电视机连机顶盒可用,联网无法安装应用。自带的应用也无法打开,连不上三星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