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WiFi天线 ---求助一下个位大佬

楼主(2019-08-11):
修复完成!
发现是屏幕转轴处天线断了. 拨开线,焊接断开处,焊好后可以用了,缺点,网速测试慢了, 应该是屏蔽层破坏了.断开后线的屏蔽网也断的原因,以前下载7m/s 现在不到5m/s .
好在信号区别不大,只是最大下载速度慢了些.
以后有机会换根新线.现在酬和用吧!

前几天拆笔记本,装回去wifi 不行了...搞不清啥情况,,买了个备用无线网卡,回来

最终测试结果是,笔记本半开30° 一切都好, 90°打开,wifi就不行了,
估计是屏轴位置天线断了.
买网卡送了个天线....可惜短了好多.
问题
1.我想能不能我只用新短天线的线拆出来,焊接一段铜网线(maybe是铜的), 在焊接到以前的阵子上用.
不知道会不会损耗信号.
2.一个ipx4接头里面就是一根线吧? 我有点不清楚

被这个wifi 折腾几天.搞的烦死了. 来来回回测试了十多次. 麻烦大家了

网友:
直接换短天线,振子固定在塑料掌托附近就行了.如果要延长最好用整根的天线馈线过去.

网友:
要信号好,还是尽量用配套的天线

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直接把原来的天线找断开的位置呢?这没什么高技术材料在其中的,然后把断开焊接好的地方错开弯折的地方,焊接的地方容易断。

网友:
没问题的,随便安装使用就行

网友:
天线拍回来,拆掉黄膜天线,将馈线穿过转轴焊上原来的振子就好了

网友:
馈线是同轴的。。。

楼主:
好了,拆开屏幕发现线断了...焊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