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来一个无线网桥,看这玩意成本比路由高在哪里

楼主(2019-08-11):
leguang大品牌的,不过我不是很熟悉

指示灯不少,可以指示信号强度或者发射强度

接口

数码显示器可以直接配置信道

标签下面螺丝

拉出板子

另外一半,防雨型的

显示器

一排指示灯

核心部分,cpu是ar9342的,用ttl读出来的

外挂phy

定向天线设计非常独到

直接不懂

数码管带一个驱动

外挂pa及lna,不过查不到型号

背面基本没有东西

全家福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做wifi覆盖的,和家用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了

网友A:
贵有贵的道理,硬件软件都比家用的高一级,那个8字数码管只能显示0-9,10-13信道怎么显示?

网友:
CPE的特点是距离远,稳定。不是家用级可比的。

网友:
也许成本高在一般人不会买。。。

网友:
也许人家高在固件
就像思科
人家一直宣称是卖软件送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贵有贵的道理,硬件软件都比家用的高一级,那个8字数码管只能显示0-9,10-13信道怎么显示? ...

还有abcd...

网友:
1,室外工业级别。
2,POE供电
3,PCB布局散热设计好!

网友A:
卧槽,16进制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这个好高级,该有的都有,CW效果肯定刚刚地。

网友:
这个有大型散热片啊。

网友B:
看那天线,就比路由贵

网友:
好歹你这个还是正规的。垃圾宝上很多是报废150M无线路由器拆板再飞线改装的卖几十块,明明店家都有拆机图,还大把人买,还评价说是正品,很好用!很高的智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贵有贵的道理,硬件软件都比家用的高一级,那个8字数码管只能显示0-9,10-13信道怎么显示? ...

16进制,ABCDEF,够用了

网友C:
数码管我觉得应该是显示配对信息之类用的,给频段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我觉得应该是显示配对信息之类用的,给频段没关系吧

对,说明说有配对表

网友:
谢谢分享。一个产品,成本含开发成本,生产成本,服务成本。如果是小批量生产,肯定比大批量生产的成本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16进制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南京街头,大于99秒的红灯倒计时,就是abcdef。不是程序员估计看不懂。

网友:
1、本身用料、生产成本就贵
2、用的场合贵,不差钱
3、卖得少也会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那天线,就比路由贵

我看图时也想说着天线,不说材料至少也得做套冲压模具和有冲压机和机加工场地,那也是钱。外发那就更贵了,别人得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