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psv2000更换select按键(不是按键板)

楼主(2019-08-11):
psv2000更换select按键,按键板都很贵,实际上只需要更换按钮就行了。
select按钮是通用的 :4*4*1.5mm的金属微动开关。
后面更新更换流程:

858D热风枪320℃ 4档风,用的是无铅锡温度比较高:

电烙铁280℃ 有铅锡,焊接好:

网友A:
弱弱问一下
这个在淘宝怎么搜索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下
这个在淘宝怎么搜索关键字

4*4*1.5mm,搜这个就行了

网友:
手艺不错哈哈,无铅焊确实难搞多了

网友:
PSV这做工变成MP4了,铜头键都用上了

网友:
不如psp做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