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仿制一个QC3.0诱骗器

楼主(2019-08-11):
前段时间买了乐视的QC充电头

不过手头并没有QC设备 闲置也是浪费啊 翻帖子仿制一个玩吧 参考坛友 qrut 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fpage=2&page=1

找齐所需元件 没有现成的1117 淘宝下单 5毛包邮10个

电路图

摆放元件

焊接

过程就不看了 直接来成品

没找到合适的USB公头 只好用普通的改了用了 没洗板 不太好看 将就吧

这里需要飞一根线

这里增加了指示灯

确认无误后上电  指示灯亮起 没炸!!

串上u表 测试一下

接通开关  按按钮 一次电压变化0.2伏

接负载
5伏最大电流3.4安 功率18瓦

8伏最大电流3.34安 功率26瓦

12伏最大电流2.2安 功率26瓦

好了测试通过 再看一眼 然后备用。。。。。。。。。。。。。。。。。。。

发完

网友A:
手持1117围观老刀大雨里得得嗖嗖

网友B:
用锡量过大,哈哈

网友C:
打了个盹的功夫
沙发就被搬走啦

网友:
这电路简单啊,身边有两个快充头,一个常用一个闲置,有时间也仿制一个。

网友D:
不错 做工很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1117围观老刀大雨里得得嗖嗖

来啊 来啊 炉子调料都准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锡量过大,哈哈

不差钱 不差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了个盹的功夫
沙发就被搬走啦

来啊 请你吃烤肉弥补一下!

网友E:
焊接技术不错很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做工很靓~

别笑话俺了 是大神图画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笑话俺了 是大神图画的好

嘿嘿 确实挺规整的,再赠送3个快捷键吧,按住down键拨开关后松手直接12v,按住双键拨开关同时松手直接9v,按住up键拨开关松手直接20v(必须充电头支持 class b 2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技术不错很工整

我烤肉技术更好 欢迎来试!

网友F:
做工不错,备用吃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 确实挺规整的,再赠送3个快捷键吧,按住down键拨开关后松手直接12v,按住双键拨开关同时松手直接9v ...

居然还有隐藏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不错,备用吃灰,呵呵。

确实 吃灰的时候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居然还有隐藏功能啊!

就告诉过俩人,你是其中一个

网友:
隔壁一个1n4148加3.3k电阻加开关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告诉过俩人,你是其中一个

刚试了 好用!

网友:
Q婶快捷键实用,现在大家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