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买硬盘,可靠吗?想入个8t

楼主(2019-08-11):
看了一下贴吧和chh等论坛,
好像西数的HUS728T8TALE6L4,这个型号很不错,5碟,据说是最强空气盘。
淘宝上1200不到,说是五年保,国行,序列号官网可查保修。
有的卖家是十年老店。比如北京的××之家,南京的×多电子,很多地方都说这些店比较靠谱

但是这个价格会不会太便宜?
8t的企业盘,1200不到,总觉得有猫腻。
淘宝水深,有些怕。

有没有人买过的来说说,淘宝上硬盘靠谱吗?
你们的硬盘都是从某东入手的吗?

另外我想知道,这些所谓企业级硬盘,噪音到底怎么样啊?
比普通硬盘大很多吗?

网友A:
看看淘宝上号称全新的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淘宝上号称全新的黑盘

看这个没用,这个数据可以清零。

网友:
这个还是相信某东,淘宝没保障!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TB,JD,道理一样

网友:
不要淘宝买,我在亚马逊买海外购的8T的1000多。

网友:
不要轻信那些挂了很多硬盘的。上次买了个硬盘会认,但是都不能装系统。最好是买那种,自己用不到硬盘了出售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实在不行某东吧

网友B:
淘宝商家又不是只有一家, 哪来什么可靠不可靠的, 自己多看看宝贝描述和买家评论呗, 自己估算靠不靠谱
靠着十几年的淘宝经验,我现在淘东西被坑概率<98%
心里没底的话,收货就要小心验收拍照, 不行就退

网友:
还是京东吧,淘宝水太深,

网友C:
北京 南京 8T国行没问题的,放心买就行,已经买两块挂几个月PT了
企业级盘肯定比家用吵,只要你能接受就不是事

网友:
我淘宝买了个8t,还不错,就是企业盘,噪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 南京 8T国行没问题的,放心买就行,已经买两块挂几个月PT了
企业级盘肯定比家用吵,只要你能接受就不 ...

噪音大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商家又不是只有一家, 哪来什么可靠不可靠的, 自己多看看宝贝描述和买家评论呗, 自己估算靠不靠谱
靠着 ...

被坑概率<98%?

网友D:
有一款西数的移动硬盘盒8T,1000含邮费,我感觉还可以,拆出来,当硬盘用,氦气盘

网友:
大容量的硬盘是不是都是叠瓦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款西数的移动硬盘盒8T,1000含邮费,我感觉还可以,拆出来,当硬盘用,氦气盘 ...

三个问题:
1.据说SATA要去掉3.3V电源才能在电脑上认出来,否则不认。
2.这种盘以前是企业级降速盘,现在变成家用级降速的盘了。
3.移动硬盘默认休眠时间和新的蓝盘和旧的绿盘一样只有8秒,这种盘要放电脑里用必须DOS(换句话说你要有老的支持旧的BIOS启动的电脑)下用wdidle3关闭自动磁头归位休眠功能,不然C1暴涨(了解一下C1门),不到两年就完蛋(通电时间一年的盘,大约19万的C1,我发现以后立马在DOS下关了)。
氦气盘一旦坏了,目前无法恢复数据,请谨慎。

网友:
4月份 亚马逊上买了两个西数8T,887,加运费关税到手九百多一点一个,所以淘宝一千多也不算什么,闲鱼也有很多卖的,品质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亚马逊买

网友:
tb xian鱼 京东 都会有风险 有时候买硬盘需要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