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次DIY,带键盘灯、带充电器功能,优联无线机械键盘

楼主(2019-08-11):
几天我发的帖子,内容是“DIY一把优联无线机械键盘,樱桃青轴帖子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015
虽然叫DIY,但是最关键的PCB板还是买的成品,没有成就感,而且PCB还是比较贵,所以无聊周末又DIY了一把键盘。

DIY原因:机械键盘手感好,但机械键盘带无线的少,无线带灯的更少,网上虽然有符合条件的商品,但是无线的距离和延迟和罗技无法比,功耗也要高得多,一般的无线键盘几天个把月就要充电,罗技的一般几年换一次电池。

DIY的材料:闲置 达尔优带背光的机械键盘,咸鱼40元买的罗技K270优联版无线键盘,米勒充电器,免刮漆跳线,二极管1只,螺丝,少量导线。(选择优联的键盘,接收器可以和鼠标等外设同用一个),以上所有的成本约100元(二手键盘按40元算)

开始动工:

1、  这次改造采用飞线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改造需要耐心,拆开键盘,这个键盘里面的空间较小,罗技K270的主控都不好放,键盘左下角虽然可以放,但是因为要飞线,不固定主控的话不方便且线容易断,所以把原来键盘右上角的一块裁剪下来,反正哪一块PCB没有用,然后再把罗技的主控焊接上去,焊接时导线采用钢丝,PCB两面都焊接,这样就把主控牢牢的固定住了。

2、  刚才说了,键盘的空间很有限,如果不要键盘灯,那么电池就可以用小体积的锂电,7号电池或2032纽扣电池,但是我要键盘灯,键盘里面空间就不够,于是我就把电池外挂,直接使用米勒充电器,该充电器能快速充电,关键是带电量显示,电池长期放里面也不怕跑电。万一键盘没有电了除了充电,还可以立即更换另外一节电池。我的键盘现在带充电器功能哟!!!这个充电器也要小改造一下,一个是加了一个拨动开关来控制键盘灯,二是另一组输出串联一个二极管来降压0.6V,这样就不要其他降压模块(上次有个群友说他改的4000多毫安的键盘半年就没有电了,我怀疑是降压模块的自身耗电)。充电器输出三根线,分别是地线,电池直驱键盘灯的线,二极管降压后给罗技主控供电的线。充电器拆开后,用适当长度的沉头落实固定在键盘上,非常的牢靠。当然充电器自带的4个螺丝也能起固定作用,只是不够牢固。

3、  PCB背面,先把所有的4148二极管焊下来,这样就少割一些板子,然后把另外一脚全部割断,原来的键盘灯保留,把罗技键盘主控的大写灯也要跳线到键盘对应位置。原来键盘的主控正负极通电后,键盘灯亮一下就会熄灭,在主控的D+和D-上门焊接一个几百K的电阻,这样原来的主控通电后灯就会亮起了。确定键盘灯没有问题后,剩下的就是飞线焊接了,……考验耐心,焊接错的,改!虚焊的,补焊!蜘蛛网生成记!

4、所有按键确定没有问题,灯光正常后,装配上去,哈哈!大功告成,这个键盘虽然不是新键盘,但是轴都优化过的,不好用的都换过,啪啪响。白天不要背光灯可以关掉。实测电流,开启背光的情况下电流65ma,后期电池电压下降电流会降低,所以估计如果连续点亮背光灯能用50小时左右(市场上的背光机械键盘开背光只有8小时),如果不开背光灯,估计一节18650电池充电一次能用5年吧,而这些电量基本都是电池的自放电。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81

网友A:
太有才了,我这儿一堆樱桃轴键盘,一堆优联鼠标,一堆带灯的国产机械键盘,哪年哪月有空也弄一下。

网友:
我的天 真就盘丝洞啊

网友:
带灯的就是费电,看看充一次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在睿派克看到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有才了,我这儿一堆樱桃轴键盘,一堆优联鼠标,一堆带灯的国产机械键盘,哪年哪月有空也弄一下。 ...

给我来点玩玩。

网友:
搜索都要扣b  也是醉了

网友:
。。。。。。。。我肯定没这耐性。。。。

网友B:
现在真没这耐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真没这耐性了~

生命在于折腾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281

网友C:
这是把膜上的电路重新跑了一遍吗

网友D:
我也改过,用的废品站收的薄膜腐蚀报废的罗技键盘主控(支持优联)改到达尔优键盘上。我是直接拆轴然后飞线到主控,原键盘PCB直接扔了。飞线飞了好几个晚上,拆轴,飞线是个苦力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过,用的废品站收的薄膜腐蚀报废的罗技键盘主控(支持优联)改到达尔优键盘上。我是直接拆轴然后飞线 ...

还给机械键盘增加了几个快捷键上去。音量加减,静音,计算器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把膜上的电路重新跑了一遍吗

是的

网友:
古有盘丝大仙,今有盘丝楼主

网友:
辛苦,细活,自己改的自己好用

网友:
就服你那蜘蛛网,这得多大耐心啊,电池不抗用的话可以考虑上一个大容量的26650,不知道你的充电器能放下不

网友:
18650直接给键盘供电没问题?